大虾们````急啊```

楼主(2006-06-15):
我的60#用的380有刷,电池是镍氢电池10节(电池上写的是12V650MA)
但,每次充电就只能充一个多点小时,电池就很发烫
只能供电2--3分钟
现在鄙人想用哩电````不换电机,也不换调速板
不知60#能不能用````
请大家告之``````讲讲理由````小弟先谢了```

网友:
原装电池正常,1800MA的LN电也就10-15分钟
用有刷会很快报废的,11V10A-15A的放电,有刷会热的吓人,褪磁在加上碳刷,轴套磨损.有刷不会用多久的........

网友A:
应该没问题,我量过37#的,10个电池,最大功率时,12V左右,6-7A,电池是刚充满的,而锂电池充满电也就12.3V,和镍电标称电压差不多,但还远不及镍电充满时14-15V,而带负载将下降到11V左右,怎么可能有10-15A的放电,同样和镍电差不多的电流,可能还要低一些,因为电压没镍电高.

楼主:
楼上111你好````那你用没用过有刷用哩电??我问了朋友,朋友也说了和你一样的道理
说电压相对来说要低些````应该能用的
但,就是没有试过,不知道到底对有刷电机有什么影响
主要是调速板能不能承受如此大的放电电流不???

网友:
华XX的电机如果你用理电,原装电机很快就会退磁的

网友B:
有刷要用锂电的话,最好将T数减小一点,这样不会有太大电流.性能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111你好````那你用没用过有刷用哩电??我问了朋友,朋友也说了和你一样的道理
说电压相对来说要低些````应该能用的
但,就是没有试过,不知道到底对有刷电机有什么影响
主要是调速板能不能承受 ...

这个我到没试过,我只有笔记本的锂电,舍不得用,不过我用的电机多了,做过相当多实验,永远是电压超高,电流越大,断没有电压低了电流反大的情况,那直机的电调是20A的,顶多用到7A左右了不起了,你如果有锂电,可以用表量一下,实际和镍电对比一下,我认为是电流决没问题的,唯一担心的是低压保护可能不会正常工作,飞行时要算下时间,不要飞太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刷要用锂电的话,最好将T数减小一点,这样不会有太大电流.性能稳定.

你好,你说的好象反了吧,T数减小,转速会上升,电流会增大,玩车的都知道,电调有T数限制,不能用太低的T数

网友:
我给你实际测试报告吧,原装380sd(有刷),用华1500mah电池,准暴力悬停飞行,每次持续时间为5分钟,或分两次飞行,总时间1.5小时,碳刷耗尽.

楼主:
就是电池不太经用`````不知道什么电池效果好,而且用得久一点

网友A:
引用:
我给你实际测试报告吧,原装380sd(有刷),用华1500mah电池,准暴力悬停飞行,每次持续时间为5分钟,或分两次飞行,总时间1.5小时,碳刷耗尽.

搞不懂,实际使用时,我感觉SD马达是超负荷运行的,每次下来都相当烫,手不能摸,但我用镍电650mAh,12V电,理论上有7.8Wh,实际还达不到,都能飞4分钟,甚至还要多,悬停功率大约为70W左右(指电池实际输出的,因平均电压只有10V左右)而你的锂电,有16.5Wh,比镍电大了两倍多,如果只用5分钟的话,有160W左右的功率,你说马达碳刷寿命能长吗,而镍电,因容量小,放电能力有限,达不到你所说的暴力飞行,当然我们感觉马达耐用了,而如果用锂电的话,像镍电一样飞行,航线、悬停,也是70W左右的功率就够,差不多的重量,甚至还轻一点,当然差不多的功率就能悬停了,那就可能飞上10分钟以上了。

楼主:
我就是问各位,如果我现在只换哩电。而调速板和电机不换,是不是很受影响
如果行的话,我就这么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不懂,实际使用时,我感觉SD马达是超负荷运行的,每次下来都相当烫,手不能摸,但我用镍电650mAh,12V电,理论上有7.8Wh,实际还达不到,都能飞4分钟,甚至还要多,悬停功率大约为70W左右(指电池实际输出 ...

首先,我不明白你实际要表达的是什么。
事实li电和ni电还是有区别的,li电的电压相对ni电低,而ni电相对li电放电能力小,而实际li电在飞机不在能悬停之后,并不代表已经放尽,而即使可以放尽,我也不会冒着过放的危险去做这样的试验,还有,我指的暴力只是连续运行,因为对碳刷马达来说,连续的超高温运行是会加快缩短寿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问题,我量过37#的,10个电池,最大功率时,12V左右,6-7A,电池是刚充满的,而锂电池充满电也就12.3V,和镍电标称电压差不多,但还远不及镍电充满时14-15V,而带负载将下降到11V左右,怎么可能有10-15A的放电,同样和镍 ...

老兄我指的是楼主问的LN电............
另外说一句,电流,比电压来的更有效果..............

楼主:
我看了半天看不懂了哦,我问你们一下:

我就是问各位,如果我现在只换哩电。而调速板和电机不换,是不是很受影响
如果行的话,我就这么做了

谁回答我呀````????高手们都到哪里去了呀

楼主:
楼上的高手,如果换了哩电,是不是电机的寿命就会缩短很久啊

网友:
我已经很明确的告诉你了。60#用有刷马达配1500mah的li电池,飞1.5个小时后碳刷耗尽,难道你还没看明白,li电池是可以用在碳刷马达上的吗?呵呵。至于寿命,低电压得到同样的转矩,是会加大电流的,所以理论上来说,确实缩短寿命,但是实际只要不长时间持续飞行,马达的寿命还是可以延长的。

楼主:
哦,我看懂了,谢谢袁```````

网友:
可以就是对电机伤害大了一点............

楼主:
呵呵,管他的哟`````最多到时候再换无刷电机,和调速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