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回应模友的建议

楼主(2006-06-16):
模友的意见:这个螺丝太细小容易孔滑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模友的意见:这个螺丝太细小容易孔滑丝

很好!

但SJM如何处理已售出的SJM400呢?

网友:
这个位置我觉得还是需要加螺帽,这个位置很关键,如果大桨夹的螺孔滑牙(我的就是),那么就会有很大的虚位,会导致双桨调不掉,还有这里的螺丝也要改进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

但SJM如何处理已售出的SJM400呢?

同问
希望厂家能改进部分设计
等汇总起来,我们已经买机的玩家在一次性从厂家那里买一套升级件回来。

楼主:
每一項設計都有它的诉求点,平衡覌,审美覌.在未被做为标準配置前將以改裝品形式推出.我们目地是提供另一种选擇.

     特别申明:原来的方案是安全可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一項設計都有它的诉求点,平衡覌,审美覌.在未被做为标準配置前將以改裝品形式推出.我们目地是提供另一种选擇.

     特别申明:原来的方案是安全可靠的

同我想法一样,改装件或升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