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的细节部件是最不容易完善的. SJM目前一直修复这些 ...
产品的细节部件是最不容易完善的. SJM目前一直修复这些这问题

楼主(2006-06-16):
SJM的态度是非常的好.
但有没有一个统一的售后服务标准:
如何对近期售出的有缺陷的SJM400进行一个售后服务?
谢谢.

网友A:
同问,我也关心这个问题

网友B:
这个不能被认定为是“缺陷”,因为它并不影响正常使用和飞行。
损坏都是因为不当的安装或猛烈的撞击造成。
当然,我们也希望看到SJM 400越来越好,不断进步和改善。

网友C:
求同可以存異,我们願意提供更多的选擇,就如同您是要更好的性能还是更耐摔.原来的更轻,外观更協調,后来的更耐摔,更容易裝解.
sjm400是安全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