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的649接收和900接收有啥不同??哪个好??

楼主(2006-06-16):
JR 的649接收和900接收有啥不同??哪个好??

网友:
好是900好,但为什么好就不清楚了,所以和楼主同问

网友A:
我想问一下  R770S  可以用在9X2 变频版上吗    是不是  晶体要同频啊  还是号子要一样
新的一般价格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  R770S  可以用在9X2 变频版上吗    是不是  晶体要同频啊  还是号子要一样
新的一般价格是多少啊

可以用,只要在9x2的高频头上设置和接收晶体同频编号就成。
不过现在国内卖的9x2很多是频点很少的,如果正好没法设置同频编号,那就没法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JR 的649接收和900接收有啥不同??哪个好??

有消息说RD900是649的贴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消息说RD900是649的贴牌?

有人拆开来过,900和649用的线路板是一样的,但是芯片型号和元件不完全相同.

网友(2007-06-19):
我对比过900和649的线路板一样,元件排列一样,调试不一样.,看的到的最大差别是插脚镀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