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原配动力的问题

楼主(2006-06-16):
各位同仁:重要问题请教,我的亚拓的原配动力是亚拓400无刷
电机
,齿轮用过11t、13t、14t、都试过。我用的
调速器
是好盈28a直升版电调。主桨距在70%油门时约6.5度,但是飞行是感觉动力很勉强,丝毫没有体会到劲暴动力,郁闷!不知啥原因,请大家帮忙!好盈电调有个进角调节,亚拓400无耍应该设置城那种进角

网友A:
要暴力得用430LF电机

网友B:
400LF可以设定高进角也没有问题,转速会略有增加,要暴力需要好的电池来配合电机,400LF的电机本来就不够暴力,请用430LF配13T齿轮可以得到满意的效果。

网友C:
1、亚拓450X的原配电机是400LF(2800KV),该电机虽然KV值低一些,但是扭力比420LF和430L的大,如果配15T的齿轮,大桨的转速跟420LF配13T齿轮的转速相当。
2、因为400LF是8级电机,使用亚拓原配电调时应设置为中进角。好赢的电调没有实验过,进角应如何设置还请有经验的模有提示。
3、如果使用315的主旋翼时,悬停点的螺距约在5.5度—6度。
4、如果使用325的主旋翼时,悬停点的螺距约在5度—5.5度。
5、悬停点的油门应为70%左右为好。
以上意见供参考。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的不吝此脚,深感获益匪浅,多谢!!!!

楼主:
楼上几位用过460GT么?如果搭配11t齿会怎样?是否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