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下,OPTIC6的控可以配FM的接收机吗

楼主(2006-06-16):
因为模式里只有正负频和ppm以及qpcm的选择,我不知道单纯的FM接收机能不能用!

网友A:
我的是用GWS4通的接收机,GWS的晶体。但发射晶体是要用原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用GWS4通的接收机,GWS的晶体。但发射晶体是要用原装的。

看不明白呀,老大
GWS4通的接收机是纯FM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明白呀,老大
GWS4通的接收机是纯FM的吗?

GWS的接收机是FM的。PCM的只有原厂生产。例如,F牌的PCM接收机只能是F生产也只能用F牌的控。因为PCM的接收机是不能互相兼容的。所以其他厂牌无法生产兼容的PCM接收机(知识产权问题)。要用非原厂接收机只能是FM的。

楼主:
哦!谢谢,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谢谢,明白了!

呵呵,你还是没明白!FM是调制方式,PPM和PCM是编码方式,市场多见的都是FM的!没有所谓纯不纯FM,因为纯不纯都是FM。一般见得到的方式有几种PPM/FM,PCM/FM,PCM/扩频!概念就没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还是没明白!FM是调制方式,PPM和PCM是编码方式,市场多见的都是FM的!没有所谓纯不纯FM,因为纯不纯都是FM。一般见得到的方式有几种PPM/FM,PCM/FM,PCM/扩频!概念就没对!

这一句话,简单适用,完全明白了,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有没有只有FM调制的接受机呢?比如以前的什么新幻想一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