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004换了 12v锂电专用电机后就飞不起了

楼主(2006-06-16):
换了商场的12v锂电专用
电机
后发现 只要油门超过80%,4in1混控就复位了(像重新接电一样),有朋友遇到过这种情况吗?难道是电流过大,电调保护了? 我唯一的改动就是 原来的消火花电容是104,我换新电机后改为473了。

网友A:
我用原来的370电机和11。1锂电很正常

网友B:
请问给电机配的齿轮齿数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C:
报告斑竹,好像不是由于齿轮配对的原因飞不起来 ,我仅让电机空转,都回有 4in1 复位的现象

网友D:
12V是怎么回事啊?锂电不是3.6~3.7V一个吗?堆不出12V来

网友B:
12V是三颗锂电串联的近似电压,实际标准是11.1V,充满电后>12V。
4in1复位有可能是电机功率超过电调所承受的范围,你再试用原装电机空转看是否会复位,如果不复位,就说明是电路不支持这种大功率的马达。

网友D:
那可能是电压太高了的原因.
电机即使空载也是有摩擦阻力和空气阻力的,电压高电机转速就高,摩擦力和风阻也升高,电压太高了,摩擦力就会高到阻止电机达到反电势平衡,高到线圈内失感出现直流现象,电流就会急增,出现过流保护.
不知道猜得对不对.楼主量一下看看是不是过流了.
我注意过3.6V转得很好的微电机,加7.2V就算空载也严重发热,估计就是这原因.

网友:
换马达啦
我建议你换马达,不要那种所谓的什么12V马达,一点都不好用,我买了二个,条轴比原装马达大,它配有12T或者13T齿轮(记不起啦),我原来打算换在我的CP2上的,呵呵,飞机就是不想离地,后来一起之下拿起大铁锤“呯,呯”两下,搞残了!现在我换了强磁N370马达(可以更换炭刷和可调进角的),配10T-12T齿轮,呵呵,一飞冲天,一句话,爽!我在江门动力模型买的,好似70元,配套炭刷15元/对,好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 我先试一下再给各位报告情况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了,舵机坏了,导致接受机不稳定而复位,换了个舵机就好了,谢谢各位的建议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