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竹帮忙,电机问题!

楼主(2006-06-16):
斑竹帮忙,电机问题!
最近飞的时候发现电机出现高频啸叫,就是很尖的丝丝声,或者是唧唧的那种很尖的声音,不知道是电机的毛病吗,还是电机轴承问题,没有飞多久呀,难道亚托的430L电机3550KV的寿命不长,电机是老款的,金色的底,不是银色的底!电调是亚托的25A,电池是鸿飞2200MAH!

网友:
电机轴承问题

电机轴承问题电机轴承问题电机轴承问题电机轴承问题

网友:
电机轴承可能损坏了,有手转转感觉一下,有卡卡的感觉就要换轴承了,金色底的容易换轴承,银色的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可以按照下述方法自己检查一下电机。
1、电机的轴承尺寸是英制的,内径为3.17mm。
2、为拆卸方便,电机的轴与轴承内径的配合采取的是动配合方式,电机的轴径为3.16mm。
3、一手拿住电机外壳,一手捏住电机轴,前后、左右晃动时会有轻微的间隙感,上下拔动时会有一定的活动量,这个活动量是为电机升温时的转子的膨胀预留的。
4、用手拧动电机轴,听一听转动是否有杂音并且感觉一下转动得是否顺畅。
5、如果未发现异常,那就可放心使用吧。
6、若确是电机轴承的事,那么在换轴承时应注意对轴承技术参数的选择。
   为配合电机的高转速(工作时约为40000转左右),轴承应选用高级别代号的,它的极限转速应在68000转以上,并且是允许工作在高温情况下。
7、具体如何更换轴承的方法,以前的不少帖子可以参考。

楼主:
谢谢大家了,就是2楼的兄弟,干脆你送我一个吧,哈哈,我看你很喜欢我的东西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