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思广益发挥自己创意~~~~~~~~~~~~~~~~~~~~~~~~~~~~~~~~ ...
集思广益发挥自己创意~~~~~~~~~~~~~~~~~~~~~~~~~~~~~~~~~~~~~~~~~~~~~~~~~~

楼主(2006-06-16):
我想做个
电池
盒,玩的时候把电池装上就能飞,飞完拿下来可以一颗一颗的充,这样可以延长电池寿命,而且能最大发挥电池的功效,但是7号的8颗的电池盒根本米卖的,我想自己做,所以想集思广益,请大家发挥想象力帮我出出主意吧

楼主:
不会吧???电池盒,,不考虑重量,把你能想到的方法以及使用的材料说出来,重量可以讨论,同样的方法可以用不同的材料去代替,最重要的是Good idea

网友A:
我看见商城里有买8节7#电池的,就是像摇控器里面的那种,不过是装7#的,塑料的,应该不会重

楼主:
不是吧,商城那个是5号的吧?华科尔发射机上的电池盒,不是7号的
你说的那个货号是多少

网友B:
电池盒可不一定要做成硬的,用热缩管来做非常合适,8只电池的盒子6克重,不过拆装的时候一不小心很可能就玩完了.哈哈.
我现在用锂聚了,所以不再用电池盒了.

网友C:
我这里有卖装8节5号电池的电池盒,质量很不错,跟有些控里面的电池盒是一样的,比如华科尔的37#机器带的控里面就有个电池盒,质量不错。
楼主可以到当地的电子市场找找,一定有的。

楼主:
雷鸟飞7号的,5号太重了。。。。
看到好多人用LI电雷鸟都烧了,不敢用

网友D:
太重,一般电池盒小电流放电还行,飞模型一般电流较大,电池盒怕是不好用吧

楼主:
对哦,也是,还是焊上好,也不会有虚接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