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机主轴过火后,能增强硬度吗?

楼主(2006-06-16):
有人试过吗

网友:
金属过火后只会变软,那有变硬的道理!!!

网友A:
楼上明显不懂机械的,淬火可以变硬,但会变脆
为什么不用进口模具顶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明显不懂机械的,淬火可以变硬,但会变脆
为什么不用进口模具顶针呢???

模具顶针是空心的吗?

网友:
就是论事的回答lz的问题,主轴淬火是会增加强度的,事实36#的主轴也并没有做过热处理.完全可以适当的进行热处理,但是实际证明,主轴一般出问题的部位是哪个开孔的地方。

网友:
你要那么硬干什么 淬火后变脆 你不怕飞的时候因震动而断裂?

网友:
我自己做了36号的主轴改了 里面内孔的孔径  强度会好点还有就是要去做热处理  回好点  不过当发动机在动的时候这么大的力也难免会有变形

网友:
淬火可以增加硬度,不过会变脆。

楼主:
我咨询过当地打铁匠,他说用炉火把主轴烧红,不要用水冷却,让它自然冷却就可以又硬又不脆了,我还没有试过,大家讨论一下可行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咨询过当地打铁匠,他说用炉火把主轴烧红,不要用水冷却,让它自然冷却就可以又硬又不脆了,我还没有试过,大家讨论一下可行性。

晕,哪里还有打铁匠啊?
但是如果仅仅烧红自然冷却的话会变软的,退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咨询过当地打铁匠,他说用炉火把主轴烧红,不要用水冷却,让它自然冷却就可以又硬又不脆了,我还没有试过,大家讨论一下可行性。

就算要淬火后稍微变有弹性一点  也应该采用"回火处理"

网友:
呵呵,老白火才是最硬而最脆的,淬火是个很深的学问啊,去看看金属加工与热处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咨询过当地打铁匠,他说用炉火把主轴烧红,不要用水冷却,让它自然冷却就可以又硬又不脆了,我还没有试过,大家讨论一下可行性。

人家是用油来淬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