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副翼大小动,方向舵大小动的作用

楼主(2006-06-16):
我用的是HITEC 6通控,看了半天说明书也没搞清楚,这三个开关的作用,请教大家,谢谢!
如图,方向舵大小动,副翼大小动,陀螺仪开关,什么作用,什么时候用?说实话都不知道开到底是在往上面搬还是往下面搬,比较苦恼.

网友:
升降、副翼、方向舵的大小动其实就是说的D/R比例。
简单的解释就是,D/R比例设成80%时,摇杆打到头儿而舵机实际的行程是80%,也就是说摇杆的动作量反映到舵机上的实际动作量是80%的比例关系。

楼主:
那为什么要有三个开关呢?控里面不是可以调整D/R吗?

网友A:
开关的作用是:
1、你自己可以设置为朝外时是100%,朝内时是80%。
2、在控的菜单项里设置好了以上的数值,使用时只需搬动相对应的开关就能执行你的设定数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的作用是:
1、你自己可以设置为朝外时是100%,朝内时是80%。
2、在控的菜单项里设置好了以上的数值,使用时只需搬动相对应的开关就能执行你的设定数值了。

谢谢!

网友B:
不知道hitec摇控的性能到底如何,不太敢下手,看价钱好像性价比较高,跟三和摇控价格相当,不知道两者对比谁优谁劣?举棋不定,如果与futaba6exhp相比,选择那款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hitec摇控的性能到底如何,不太敢下手,看价钱好像性价比较高,跟三和摇控价格相当,不知道两者对比谁优谁劣?举棋不定,如果与futaba6exhp相比,选择那款较好。

我是菜鸟,还搞不懂呢,但是别人看我的HITEC都比较不屑,让我听不爽

网友:
自我感觉hitec6摇控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韩国的hitec摇控和三和摇控在性价比来说是不错的,可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兼容它们的接收机太少,而原装的接收机有单买的模型店也比较少。总的来说还是没有futaba和JR的好一点。个人认为futaba6exhp玩电直也不错了,这个只是电直版,不过选用CCPM模式螺距50%出就是三角翼的混控模式,也省了一个混控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