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sjm400上螺丝的建议.应该对大家有帮助.特别是经常维修的(完整啦)

楼主(2006-06-16):
虽然我还没有买sjm400.也就是因为没有买.所以特别关注.这些时看到sjm反映最多的问题是螺丝的问题.到不是机型的设计问题.也就是说这个机型还是完美的.下面我就说说螺丝的问题并凭借我多年搞汽车机械的经验说说解决的方法.

楼主:
晕死了.写多了贴不上去.如果有用的话.那个朋友帮忙放到一张帖子里.我这里经常这样.发多了就贴不上去了.

楼主:
sjm的螺丝很多朋友出现上紧后玩了几次后.螺丝掉了.松了.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2种方法解决.1螺丝胶(有2种.一种是水剂的那种.用这种胶上上去的螺丝不容易拆下来.适合那种不经常拆卸掉螺丝..还有一种胶是像牙膏那种的.不是水剂.这种胶没什么粘性.用这种胶上上去的螺丝很好拆卸.适合经常拆卸的螺丝.汽车和摩托车上用的很多.特别适合用这铝件上.

楼主:
2.弹簧垫片.就是在每个螺丝上套上一个弹簧垫片.................为什么sjm400爱出现螺丝松动或者完全脱离的现象.不是因为没上紧.是因为sjm400用的材料.铝合金的特性.如果螺丝上到塑料件上.就算上的不是很紧也不会松动脱离.置于原理解释道很麻烦.就不说了.反正安装我什么说的方法.装上去的螺丝很少会出现松动的现象.

楼主:
sjm的螺丝大家反映爱划丝.其实螺丝上在铝件上本来就爱划算.特别是铝合金的材质偏软的型号.这个需要大家上的时候用上螺丝胶或者弹簧垫片.要省着用力.因为直升机要减轻重量.所以这个问题是很矛盾的.唯一点方法是提高铝件的硬度.丝口工艺要精细.在就是能对穿的地方尽量对穿上螺母.可以把对穿的螺丝设计更细些.一样可以减轻重量.

写了这么多.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用.感觉有用的朋友帮忙顶个帖.看来没什么用的飘过.看来有用不回的.......

网友:
楼主辛苦了,呵呵,帮你顶一个

网友A:
好帖,但是像牙膏装的螺丝胶哪里买?至于弹簧垫片,不要说1.5mm的,2mm的都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帖,但是像牙膏装的螺丝胶哪里买?至于弹簧垫片,不要说1.5mm的,2mm的都不好找

在雷达模型工作室上有2mm弹簧垫片和光垫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帖,但是像牙膏装的螺丝胶哪里买?至于弹簧垫片,不要说1.5mm的,2mm的都不好找

去汽配城.那里很多.很好用.可惜这东西不让邮.能邮的话我就方便大家了.1.5的用2.0的垫片没问题.2.0的垫片好找.1-2元100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5mm我没注意过.有时间我去看看.长度是多少.反正我也可能要搞一架玩玩.

螺丝规格 SJM的说明书上都有啊,赶紧搞些来啊。有弹簧垫最好,不想再用螺丝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规格 SJM的说明书上都有啊,赶紧搞些来啊。有弹簧垫最好,不想再用螺丝胶了

我没有说明书.听我的.用那种牙膏样子的螺丝胶.比换螺丝更好.看是明天或者后天我先去搞个胶回来.上图片,可惜这个东西不能邮.要是能邮.我就方便大家了.螺丝可以找老b.我这里都是搞批发的.买少啦要看卖螺丝js的嘴脸..

网友C:
在这么小的机子上使用弹簧防松垫片并不是很方便,选用合适的螺丝胶才是正路,SJM配套过来的螺丝胶还不错,比较容易拧开

网友:
你说的象药膏的是不是905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这么小的机子上使用弹簧防松垫片并不是很方便,选用合适的螺丝胶才是正路,SJM配套过来的螺丝胶还不错,比较容易拧开

其实螺丝胶只要上适量,都比较容易拧开。。。

我一般上胶3-4牙,上完用手指头抹一下,都比较好拆。。。但是就怕会松。。。

网友:
学到东西了,请问各位在广州哪有2MM的内六角螺丝卖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