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自检通过,尾舵机无反应.

楼主(2006-06-16):
ALIGN RCE500X陀螺,HITEC-56尾
舵机
,各部位顺畅。开控后接通电源,陀螺灯闪烁自检,而后常亮(已通过自检??),然后尾舵机被推到一个极端位置,打方向舵机无反应。拿起机身左右摆,舵机无反应。将舵盘拆下,故障依旧。此故障为间歇性,30%的故障几率,排除方法是断电后重新接电就可能ok,设备全新,请问故障原因。

网友A:
是你的摇控器的设置问题!!!!

楼主:
原帖由
nncpj
于 2006-6-16 22:57 发表
是你的摇控器的设置问题!!!!
请问在遥控器设置不变,所有情况不变的情况下(只是重复开关动作),故障可以时有时无吗?

网友B:
你可能用了RUDDER 的SUBTRIM,所以导致产生该问题.先调到0.如果往一边跑就调到不跑为止.

楼主:
你说的是中立点微调吗?都归零为了阿

网友C:
RUDDER通道的SUBTRIM与面板TRIM都调整为零 然后再调整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