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版主帮忙

楼主(2006-06-16):
经过半年多的模拟练习,现在终于决定要买飞机了。亚托又经历了半年的考验,不知道现在又出什么设备更适合用在450上,所以向版主请教,现在要花6000买一套飞机,如何配置合适?
谢谢!

网友:
6000包括遥控吗?如果包括的话只能买450XL CDE了。
建议如下:
450XL CDE(含电机/电调) 1300
HS56HB *4                 800
GY401单体                1000
Futaba FF9CHP SUPER      3000
电池2200 10C  *3          600
充电器亚拓RC-3X           350
合计:                    7050
用GWS舵机可以节约350元.另外买R146IP接收机多加420(可以减16g重量)
还要买些配件,大概200-300元.
升级推荐,日后花458买个CCPM CF机身可以大幅度提高机身刚性.

楼主:
请问:
R146IP和R146DP是同一款接收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
R146IP和R146DP是同一款接收机吗?

刚查过FUTABA的产品目录,六通道的PCM接收机只有R146ip和R136HP,另外有R148DP八通与R149DP九通的。

楼主:
如果我以后不想玩油机或者其他款机型,是不是用FF6的控就够了?

网友:
六通道的控完全能满足玩直升飞机的各种需求。

FF6的控最好不要卖,他的油门曲线虽是3点的,但是只能调整设定第2点(中点),螺距曲线是3点的,但是只能调整设定1点、3点。

另外玩直升飞机还是要以安全为主,建议添置遥控器时最好要PC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