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JM400的调整

楼主(2006-06-16):
发现双桨,其实肉眼都能看出2边桨夹螺距不同,螺距高的那边桨夹要怎么调低螺距???

还有,副翼杆与大桨都不成90度了(俯视),估计是副翼座跑位了。。。可是顶丝我试过,都花了。。。怎么搞???

几分钟悬停下来,电机和电调(亚托25A)都发烫,螺距太大?  可是我的3个舵机摇臂安装孔中心距约8mm,因此螺距行程不算大,我的螺距设置40%,70%,90%(9x),手头没有小螺距规,用估的

网友A:
1.將螺距連杆調短.
2.副翼座以三个3*3MM的紧固螺丝固定及向位調整.
2.电机与电調是需要匹配的.你的数据不足以看出攻角(先要知道你的0度位置,然后是舵机臂长,PIT.%率,之后才是螺距曲线).油门与螺距的搭配非常重要,建议初学者一定要用螺距尺.

3*3mm的螺丝想拧滑都不太容易,你的力气真大.如果你不想更換只能改攻M4的螺牙再配个4mm的紧固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將螺距連杆調短.
2.副翼座以三个3*3MM的紧固螺丝固定及向位調整.
2.电机与电調是需要匹配的.你的数据不足以看出攻角(先要知道你的0度位置,然后是舵机臂长,PIT.%率,之后才是螺距曲线).油门与螺距的搭配非常重要 ...

不是我拧花的,从别人手上买来的时候就花了不过感觉原厂安装的时候螺丝胶上的很多。

螺距连杆是不是十字盘到大桨夹的那支短连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