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独的锂电板芯自己能焊接11.1V的锂电组么?

楼主(2006-06-16):
看到本地有卖单独的3.6V锂电板芯的,价格很便宜,就想弄3个来自己焊接成11.1V的
电池
组,但是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加锂电保护电路板?如果加的话应该如何加?每个电板芯都用么?
哪位了解的话来说说。

网友A:
买来就有保护芯片的.电流不大的话留着有点用,电池用久了容量会不一样,总有某块电池先用完的事发生,这时候保护电路会立刻断电的,没保护电路,电池就危险了.

网友B:
原来会伤及小jj!!好可怕.
市场上模型使用的li电本身也没有带保护,所以需要有平衡充电器,而一般不是平衡充的充电器也是先恒流后恒压的充电方法,一般除多次充放后会造成各电池电压不同.但事实一般的模型用电池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网友C:
要看电池的放电电流,还有3串电池的放电曲线,内阻等要接近,要不寿命会很短的......
不用保护电路,电调和平恒冲都相当于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