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G3里添加G2扩展飞机模型的正确方法

楼主(2006-06-16):
原题目是请教这个问题的,后来经楼下兄弟提示解决。
老鸟就没必要看了。我是把具体的安装方法说明一下,省得很多人问这个问题,因为我发现坛子里竟然没有一个具体的回答。

先安装G3,这个就不废话了。
但是飞机太少了,那么我们把G2的飞机导进来。正确安装方法是把所有(当然你只装一张光盘也可)addon光盘安装到G3根目录下,前几张光盘需要你自己指定G3目录,4、5会自动识别的。安装完后会提示安装direct,都不用装了,现在都啥年月了,那都是老版本的。然后运行G3,可能会提示你把光盘插入某个光驱里,如果盘符不一致请用操作系统的磁盘管理功能改为G3要求的盘符,点击确定,G3会读一次该光盘(仅此一次,以后运行就不再需要光盘了),随后进入G3,你会发现在飞机选择菜单里多了个addon×××的大类,里面就是附加的飞机。如果安装多张addon,请安装一张就运行一次G3让它载入该光盘,否则一次安装多了,回头你还得一张一张插回来。如果用虚拟光驱,方法相同。
至此,你就可以拥有众多的飞机供你选择了。
祝各位飞行愉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题

非常简单,运行1-5号光盘,安装到g3的根目录就可以了

网友B:
用G2的1-5号盘装在G3的根目录下,会不会把G3原有的飞机挤兑掉?

楼主:
哦??
有这个可能么?

网友:
难怪我试着安装了G2的1-5号碟,但在G3里只有最后安装的5号碟的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G2的1-5号盘装在G3的根目录下,会不会把G3原有的飞机挤兑掉?

这个哥们你真逗,怎麽会覆盖呢?g3文件夹里又没有相同的文件。看样你对电脑一知半解。安装完,运行g3,你会发现在选择模型的栏目里多了g2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