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37#机一个问题,大家来帮忙看看

楼主(2006-06-17):
我的是37#机,今天在试机的时候发现如果左右打副翼的话,电机的转动有非常大的阻力。

用手试了试发现:左右打油门杆,十字盘左右倾斜时候,用手拨动大桨转动主轴,转动一圈的过程中有很大的阻力,而且是一波一波的,好像是鱼眼轴承有干涉一样,由于大的阻力,导致电机转速下降。

另外,还发现如果左右打油门杆时候,平衡翼在转动一圈的过程中,他的迎角有很大的变化,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

讲所有部件拆下来,清洁了一遍,并重新加润滑油安装,问题没有明显的变化。

调试过程中没有安装大桨。

以上问题以前没有注意过,不知道是因为安装的有大桨惯性大所以没有发现,还是以前根本就没有这个问题?

请各位高人来说说。

楼主:
没有高人知道么?来帮帮我

网友:
这种就是十字盘的干涉,认真调整一下,十字盘倾斜的角度不需要太大,否则拉杆的角度超过了球头的旋转范围了

网友A:
是不是两个桨夹上太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两个桨夹上太紧了

桨夹上的松紧和这个有关系么?仔细看了看好像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我的37#买回来到现在没试过离地50CM,至从那次撞弯横轴到现在没敢再玩了,主要是没人陪我玩,也没地方玩
现在买了个LAMA V3在客厅玩挺不错的

网友:
我的36#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找到原因是长连杆在旋转到某个位置碰到主桨夹了,把连杆调短一点就行了
,不知道37#机是不是一样,你可以仔细查一下

网友:
有点看不懂,油门怎么能左右打?是不是副翼(日本手)或者方向舵(美国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37#机,今天在试机的时候发现如果左右打副翼的话,电机的转动有非常大的阻力。

用手试了试发现:左右打油门杆,十字盘左右倾斜时候,用手拨动大桨转动主轴,转动一圈的过程中有很大的阻力,而且是一波一 ...

我的也是哦,用手转的话都很困难!

楼主:
我说的左右是指的右手左右动,就是和油门在一起的,应该是付翼吧。用 手机上网好累啊。

楼主:
我的是一个方向卡的严重,另外一个方向稍微轻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