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30A(40A)+450TH,紧急迫降,启动困难........

楼主(2006-06-17):
商城买的套装到了,450TH+好盈40A
装上450TH+好盈30A电调,设置中进角,柔启动(按说明书),偶尔启动困难,飞了几分钟电调很热,用手能摸,一会用不知道什么保护了,紧急迫降,哎,各位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现在准备用40A的再试试
450TH扭矩好象比430L大多了,逆转大桨很重(没有卡住),正常吗?

原来用亚拓35G+430L 3550KV
现在换万好盈30A+450TH 2950KV
新手...............
这样看来是不是必须重新设定螺矩呢?如果不重新设置的话达到同样的转速(油门),450TH的螺矩肯定比430L大吧,会不会由此引起负荷变大呀?从而是好盈30电调保护而迫降,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呀?

网友:
不要用柔和启动,用正常启动,你可以用高进角实验一下,应该没有大问题的。
电调保护可能是你的电机齿轮和大齿轮的间隙太小所致,请仔细调整间隙。要检查一圈的间隙,有扇叶的地方通常直径会大些。

楼主:
好盈承认30A配450TH有问题,为何没有解决呢?

刚刚在这里查贴是看到的.............

楼主:
为了解决散热问题,将好盈30A装上  電池座上  并且将头罩的透明盖拿掉了,通过大桨给电调,电池降温,还是很烫, 450TH转是不烫,有点温而已

网友:
建议电调的各种设置都试一下,比如用低进角或高进角。

网友:
好盈的电调跟450TH是会有点不兼容,一时可以启动,一时启动不起来.

网友:
不是吧!!低进角、柔和方式启动,一切OK!!!

网友:
新款的已经解决了兼容性问题

网友:
为什么要换电机和电调呢,原来的有什么不好的呢。我也是新手一个

网友:

我用的   450TH + Hobbywing 25A S1.1 低进角、柔和方式启动。  飞36#没有启动困难的问题,倒是电调发热是比较大,发热大的地方不是有散热片那边~而是没有贴有标志那一边还有两块好像是稳压用的吧,发热比较大,不过本人用刀片轻轻割掉热缩皮刚好露出两个晶片,上一点电脑用的硅胶,再在上面固定上显卡用的散热片也不错。(散热片切割成长方形大小合适就好)
呵呵~~~~本来我也想买40A那一种的不过晚了~~~没货,只好买25A的试了一下~还可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商城买的套装到了,450TH+好盈40A
装上,设置中进角,柔启动(按说明书),偶尔启动困难,飞了几分钟电调很热,用手能摸,一会用不知道什么保护了,紧急迫降,哎,各位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现在准备用40A的再 ...

   450TH+好盈40A电调
今日改成低进角,柔启动,缓推油门仍有启动不顺,急推油门暂无发现启动不顺
飞了一块电池,还没发现各项保护引起的断电或降低功率等紧急迫降,电机不是很热,电调温

此前中进角,柔启动发现两次迫降,差点摔机,电机很热,电调温

不知为何低/中进角,电机温差很高?

网友:
中、低、高进角对电机的影响是很大的,高进角时,输出功率比较大,对电机的损耗也较大,如果不是有特别必要,建议用中、低进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