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教,黑鹰小电直应该用什么样的接受机较好?

楼主(2006-06-17):
请问现有一台黑鹰2代,控用ff8,原配的接受太大了,玩类似机型的朋友都用什么接受呀?能否帮忙推荐一款?谢谢!

网友A:
我用飞高的接收机,PPM的,在
www.himodel.com
买的.
GWS的接收机也不错.

楼主:
请问斑竹飞高接收机的接受距离怎样?

网友B:
黑鹰属于3d级别的飞机了,建议还是别用太便宜的,无刷电机动力摔一下造成的破坏也是很郁闷的!

楼主:
如果是用ff的接受机,有没有小一点的?还有就是用国产的真的不安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