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机和翼龙运动机改锂电,平衡充,遥控器改充电电池

楼主(2006-06-17):
机机是去年朋友送的,飞过一次10米高,然后摔下来,换了尾翼和平衡翼,一直没飞,主要原因是电池不行,遥控器要买8节电池,飞机的2个电池玩一会就没电了,这时候人正在兴头上,太扫兴了。
   最近有点时间,就把积攒的笔记本电池全部拆开,型号都是18650的,3.6v1800mah,3个一组,焊接好用电工胶带捆好,引出线用田宫头,一个接0-12v,一个接4-8v用于平衡充。这样和翼龙运动机电池就统一了。电池重量130~140克。然后把笔记本电池盒内的控制板取下,引出3组田宫头,每次可以平衡冲3各电池,测试了一下,的确是平衡的充电。充电器用12v4a的成品电源。
  电量不足时小电流测试内阻大约是40~100毫欧,以后再详细测试。
  装上电池,原配电池座要修改一下,用橡皮筋固定电池,方便更换。
  原配的8.4v700mah电池分别接入2个遥控器中,以后就不用干电池了。翼龙的遥控器电源插座与电池之间有一个二极管,需要短接后就可以直接充电了。充电器用翼龙的9v电源,做一个田工头到电源插头的转换线,电流有点大,电池比较热,先凑合用,以后再修改。
  下午要去飞了,步出意外的话,估计可以飞2小时。

楼主:
刚才飞过了不行

不能锁尾,摔断了平衡翼杆。
有几个办法解决:哪一个更好呢?
1、加长尾杆
2、换尾电机或者尾齿轮

网友:
哈哈,今天修好了

1、用自行车辐条修好了平衡翼杆
2、用拆下来的平衡翼杆修好了摔断的脚架
3、用橡皮筋交叉勒住脚架,成为拱形,就不容易折断了
4、用插针修好了主轴固定销钉
5、调整了陀螺敏感度,在手中感觉可以锁尾
明天继续试飞

网友:
哎呀,又炸了

主轴和旋翼头之间的固定销钉受力很大,到哪里找合适的材料呢?

网友:
我用的是质量比较好的大头针,效果不错,而且容易找到

网友:
用别针也可以,强度还不错

尾马达烧了,要换了

网友:
好惨啊,呵呵

不要放弃

网友(2006-12-19):
最近有点时间,新买了3个马达,本以为可以爽飞了

结果,接收机烧了,遥控已经卖掉了。
准备用翼龙的控和接收,买一个陀螺继续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