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板,有没有人给推荐一个阿

楼主(2006-06-17):
280元的4轴驱动板买不到了,那个家伙不卖了,只能另外想办法。

下面这个有没有用过的,不知道带不带细分,有知道的给个建议。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0575c.jhtml?p=2-10#

实在不行,有没有人卖空板子的,我自己焊也可以。

网友:
论坛里卖滑台丝杆的那个ny75什么的那里好象有。
TA8435H的3轴板子,15大元。我也是用这个,物有所值。

是在磁动力那边活跃的阿尔法做的,联系他也可以。(不知道算不算广告?先汗一个,不合适斑竹就删掉这个吧)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

我去联系一下看看

楼主:
4块单轴SLA7062的驱动板

楼上,哪里有卖这种板子的?

网友:
我的是做TA8345,因为便宜嘛.二手的6元一块!集成块已经到手,但还没有时间弄电路板!

楼主:
楼上,8345电流太小了

我需要3A的,看起来只能自己做了
只是器件太贵了,7062要30元1片,做一套不划算。

初步计划用SI4430来做了,顺便把无刷电调一起做了,最好做完了能卖出去几套:)

网友:
我在2楼讲的价格是空PCB板,大家千万不要误会了。呵呵~~~~~~~~~~~~~~~~

TA8435H的额定电流是1.5A,峰值2.5A。如果超过1.5A工作,一定要作好散热!
我只敢调到2A来工作,带动SANYO的57电机,3A电流,方形那种,感觉力矩已经不错了。

不过~,想作个3A的驱动来发挥它的全部能力。楼上的兄弟,有3A的电路图么?最好是采用便宜的芯片的。

网友:
71材料网 有整套的四轴系统和五轴系统
www.jm71.com

网友:
电流几安的,最高供电多少伏的

网友:
3A的好
就是贵。。。

网友:
买成品的当然贵了,如果自己有能力就自己做啦!

网友:
CNC4轴驱动板 3A 步进电机BYG86以下

CNC4轴驱动板 3A 步进电机BYG86以下

比例细分16

280批发

QQ:45459929

网友:
我最终计划用IRF540+MCU做3轴可扩5轴步进电机驱动板,16A/100V,16细分,带光电隔离

可驱动6线2相步进电机,是否需要支持4线2相???成本就会稍高一点了。

大伙给规划一下,提提规格,还有就是做完了,除了我自己用,有没有人买阿?我有量产300套的材料!!!
3轴成品板卖200元有人要吗?

楼上就别卖了吧,我就是FOXJOE,旧马甲找回来了。
前几天就是我想买你的4轴驱动板啊,问多几句你就不卖了,我看你根本就是逗我玩,别贴那么多广告了好不好?
就是因为你不肯卖我才只能自己做啊!!!

网友:
如果性能好,我要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电子自由港的交易广场有个叫啊尔法的在卖驱动板,有好几种规格,价格也比较便宜。而且还有半成品出售。
http://www.cdle.net

是也,没必要找别的.有好多网友买了他的板,有技术支持,可放心购买,其它地方价格高,但不一定有技术支持持.

楼主:
楼上:阿尔法没有4轴3A驱动板

如果用单轴组合,还是要做接口板,就不如全作了算了

网友B:
71材料的我打电话一问,...1000+好几百大元吓我一跳,电流才2.5A

网友:
是啊71的太贵了,我做多轴驱动有没有人要阿

阿尔法的没有带并口3A多轴驱动板,买好几个拼凑太麻烦了。
还是自己做吧,要是能顺便造福各位爱好者,我就有点动力了。

我计划用IRF540+MCU做3轴可扩5轴步进电机驱动板,16A/100V,16细分,带光电隔离,只有一个人报名要阿,大家把心目中的价格说说好吗?
人少了我就做得没劲了!

网友:
我来报名,您的东西我支持,最好能扩充到5轴的,带手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71材料的我打电话一问,...1000+好几百大元吓我一跳,电流才2.5A

相同的感觉。。。而且也是多问点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jm71.com

这个板子的关键问题不单单是价格高的问题,而是采用的芯片不透明,我从图片PCB板连线和管脚的分析,基本可以确定是采用的TA8435H芯片,只不过是将芯片卧放置,并将另外12个单排脚焊在TOP面,所以所谓的2.5A驱动电流是超流使用,一定要加风扇散热的。

网友D:
多谢几位支持,总结规格如下:

1、3轴可扩5轴步进电机驱动板
2、16A/100V,
3、支持整步或半步~16细分,可用拨码开关设置
3、带光电隔离
4、带并口
5、带手控按钮,长按按钮=快速旋转,单次按按钮进一细分步
6、可驱动5/6线2相步进电机
7、价格每轴50元左右可以吗?
8、输入脉冲宽度要求大于1us,频率低于10kHz
9、静止状态可选自动降低电流
10、不需调节,无过电流保护,供电电压和电机要匹配,一般57系列电机用24~36V,86系列用48V,110用80V,否则可能烧毁!

网友:
定了,快点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1、3轴可扩5轴步进电机驱动板
2、16A/100V,
3、支持整步或半步~16细分,可用拨码开关设置
3、带光电隔离
4、带并口
5、带手控按钮,长按按钮=快速旋转,单次按按钮进一细分步
6、可驱动5/6线2相步进电机
7 ...

看到一个轴50元那就安心了~~~~~~~~

强烈支持啊`~~~~~~~~~~~~~

网友:
"总结规格如下:

1、3轴可扩5轴步进电机驱动板
2、16A/100V,
3、支持整步或半步~16细分,可用拨码开关设置
3、带光电隔离
4、带并口
5、带手控按钮,长按按钮=快速旋转,单次按按钮进一细分步
6、可驱动5/6线2相步进电机
7、价格每轴50元左右可以吗?
8、输入脉冲宽度要求大于1us,频率低于10kHz
9、静止状态可选自动降低电流
10、不需调节,无过电流保护,供电电压和电机要匹配,一般57系列电机用24~36V,86系列用48V,110用80V,否则可能烧毁!"
同样大小的步进电机,电感大小/内阻也多种规格,不一样电流,因此电流最好是可设定的,如果是斩波横流方式,不过是多加一个电位器,另外最好有控制主轴启停功能,限位开关输入功能,具体要求可参照磁动力卖的4轴板.
大概啥时能做出来.

网友:
我原来搞项目设计了一个单片机16A/100V单轴的,用到步进电机,就用这块板子,一致想搞一个多轴带细分的,没有时间,你搞了,如果效果好,以后就直接买你的.

网友:
可以增加紧急停机按钮,限位开关也是个好主意。

但是如果增加电流设置功能,成本就高了,我做的不是工业用的,就是业余玩玩的,顺便造福同好,便宜、适应面广是最重要的。
    磁动力的4轴板使用成品芯片,功能很好,成本太高了,而且驱动能力也极为有限。我是用分立器件做的。
一般多大的电机用多高的电压,都有定论,我觉得买了12V得步进电机就不应该加30v电压,57系列也不应该加到48v,实在不放心可以自己串个电流表监视一下。
    收集完功能需求后,大概1个月可以做出来,我的雕刻及配件明天就到了,我也很着急啊。
    还有没有其他需求了?

网友:
"一般多大的电机用多高的电压,都有定论,我觉得买了12V得步进电机就不应该加30v电压,57系列也不应该加到48v,实在不放心可以自己串个电流表监视一下。"
理解有误,步进电机电压一般是不定的,一般要保证电流稳定,才可保证有相应的转距,如果需要的转速高,由于绕组阻抗高,要保证力矩,电压要高些,相反可选择较低的电压,比如混合电机标3V/2A,不是指接3V.所以商品电路大多采用恒流电路,如果电流不可选择,没有通用性.不知道你的具体电路,其实只是加一个电位器成本增加1元钱.

网友:
楼上,没有采样电阻和反馈机制,只有电位器是不行的

至少还需要一个运放和一个采样电阻(而这个采样电阻,由于工作电压和电流范围很宽,就不太好选了,至少体积也会很大)与电位器设定值比较后送入CPU进行判断,虽然有实用价值,就是有点麻烦了,可以先设计进去,看以后有时间就调出来。
    我理解,除了12V的电压=12V以外,其他的电压值应该都表示静止时的最大电压吧?对不对啊?
    所以应该只有几种电压可选:12/24/36/48/80。
    还有你说的是恒流驱动方式,反馈很麻烦,也可以恒压驱动阿,开环就简单了,不足之处是与负载相关不太好

网友:
其他的电压值应该都表示静止时的最大电压吧?对不对啊?对,间接表示电机特性.

我大概知道你的思路了,我最早就是做恒压的,电路是简单,也能用,但是效率太低,特性不好,等做完了就知道了,串的电阻消耗功率更大,如果不是恒流的,电流可选的,大概很难有人会用.

网友:
性能好的话我要一套5轴的

网友:
我原来的思路是:恒压驱动,不串电阻,特性和负载相关,的确不太好

串联电阻是为了增加时间常数,不是最好的方法。仿真的结果是轻载时线性很好,重载就不行了,电流会上升到轻载时的2倍,这样就会导致合成磁场相位变化。

看来商品驱动用横流的确有它的道理。

网友:
小虫子

小虫子你说话客气点,送你都可以

网友:
16A/100V

我想你的电机要订做才能用哦,,步进电机最大的只有8A

网友:
hzlingdao:我觉得你太过敏了

16A/100V是指最高能力,并不是说不能用0.1A/5V,这个你可能误解了,我也没说清楚:)

1、我买你的东西要说明书本身并没有错,你可以说没有或者说不给,但你只是说不在电脑里,导致我继续向你要说明书本身并没有错
2、我不断向你要说明书,你并不理我,也许你很忙,也许你没看到,但是我也没错
3、你连续不理我的问题,我就很奇怪你到底卖不买,问你到底卖不卖了,这也有错吗?很奇怪这句话你看到了,前面其他的话你就看不到吗?
4、qq上面很多具体情况,因为不是面对面交流,并不一定是态度有问题,恐怕先应该从你自己身上找找原因!
5、你的板子不错,但是请你平等待人,不要先假设别人态度不好。

网友:
有网友提出单片机损坏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可以附带几片编好程序的单片机做备品。场效应管也可以这样做。

网友:
报个名

能人多努力啊,小弟先定一个拉

网友D:
考虑再三,网友提出的恒流驱动方式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也有网友指出16A太大了,找不到这么大步进电机,可以把电流范围缩小到4A/50V和8A/80V,2种规格。采样电阻选0.1欧/10W(好大个头阿),计划采用脉宽调制方式,交流驱动,成本增加不少,估计价格也会有所增加。但是和商品驱动(单轴几百元)相比价格仍然可以忽略不计。
规格性能方面我想参考:
http://www.sckjmotor.com/old/bjdj/q2hb110.htm
http://www.sihaidj.com/Production/Driver/SH2046M/SH2046M.asp

网友E:
这方案对头,真要实现这些功能很有推广意义,如果取样0.1欧,用2W即有富裕.

网友D:
有网友提出应该加上外壳
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实用,可选要不要外壳就行了

网友F:
快点做吧,
快点做吧,我等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