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比例坦克动力装置的选配讨论

楼主(2006-06-17):
自己造一个履带车可真不容易!

除了各式各样的负重轮,履带,主动轮,底盘,还有个很麻烦的事情,相信很多朋友都遇到了。在设计一个坦克车的时候,大家大多是设定好了尺寸和材料一步一步的制作出来,然后找一个合适的动力来推动。这里就麻烦了,开始的时候大多并不知道最后的坦克车有多重,更不知道履带于主动轮之间、履带与履带之间的摩擦阻力有多大。于是就会迷茫于:这个坦克车到底需要多大的动力来推动……
使用燃油动力的坦克车看似马力强劲,但是机械减速,传动,换向构建相当的复杂,对于我这样不太懂得机械传动原理的人如同天书。即使能够购买到合适的安装上去了,将来保养维修也很困难。
使用电动机推动,首先就要考虑是双电机差动,还是单电机双流驱动,各式各样的电动机特别的多而复杂,即便尺寸相同的电动机,随着型号和厂家的不同其转速,扭力也有着巨大的差异,而且使用电动机驱动必然的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要将电动机输出的高转速减速成为低转速大扭力才能满足我们的使用要求。
经过考察和朋友们的指导,我目前初步的意向是:
购买扭力强大的低转速减速电机成品,然后围绕它来进行车体内构的设计。
这里借用“拖拉机”先生的几张图片,这几件东西,正好还能在网络上购买得到。我将厂商的介绍文字贴在下面,大家做个探讨。

楼主:
进口汽车用电动窗升降马达,有蜗轮减速箱,12VDC 40W ,a:110转/分钟,转矩60公斤·厘米,噪音特低,带插头,总重0.7㎏,尺寸Ф43×154㎜,滚齿轴:滚齿轴上套有Ф16×5㎜拖动齿轮,可方便卸下;b:160转,结构类似但轴为Ф10×32㎜,均35元/个。

楼主:
美国或墨西哥产小型带高级减速箱电动机,02年6月生产,内外几乎全新,12VDC 50W,140rpm(转/分),空载电流0.4A,始动电压0.25V,改性强磁铁,定子壁厚2㎜,经试用装于自行车,速度可达快速步行,可谓个头小,力气大。其一体化配用高级行星减速箱,体积很小,Ф39×43.5㎜,最大输入功率却可达400W,功率密度大,全金属造,3层钢质齿轮,减速比:1:56,最特别处:前两层的6只齿轮转速高,均自带滚珠轴承,并且,其输出轴轴承采用滚针轴承,大大提高了承载能力,输出轴Ф9.54×13㎜,有与轴心对称切削双平台,并有一缩径延伸轴,Ф6.4×9.2㎜。

     b:带电闸型,闸线圈电压9~12VDC,外形:Ф39×150毫米,适合行程的精细控制与断电后制止溜车,重760克,95元/个。欢迎批发,价另议。另有该减速电动机的普通款,即6只高速齿轮不带轴承,外观7~ 8成新,内部较新,缺点是噪音较大,故价格较低,

     h:83rpm(转/分),外形:Ф39×112㎜,总重546克,25元/只;

     g:给a、b、h的输出轴配套的高硬Ф17×12㎜20齿直齿齿轮,3元/个,可将其外圆磨削后,压入本广告代号为‘3g’的自行车链条规格的十齿小齿轮的内孔中,从而产生适合该减速箱的链条齿轮。附:‘3g’,售价:8元/个。上述各款都适合制电动窗帘、年长者电动自行车、儿童车、制陶转盘等。

     e:给a、b的备用齿轮,带三角基架,每套9只10元,其中6只自带轴承,该轴承不能单独取用。

楼主:
24V 10W 90转/分种,转矩约40kg·㎝,重型铸铝结构,全金属齿轮,减速箱尺寸20×104×60㎜,电动机尺寸约Ф38×58㎜,一体化结构。a:重0.53㎏,轴:Ф7×10㎜;b、轴:Ф8×25㎜,有切削平台且轴心有Ф4×8㎜公制丝扣,重0.5㎏,均30元/个。

网友:
我计算过,以1:10的豹II为例,主动轮转一圈履带的行程大概是0.17米(这个是通过1:35模型放样后得到的,可能存在少量误差),那么以你上面提供的动力组,输出最高为110转/分钟来计算,实际速度V=0.17*110=18.7米/分钟,换算成时速就是1.12公里/小时,即使是缩小比例到1:20(这个比例能否放得进去都已经成问题了),也只能提高一倍,这还不谈摩擦损耗的影响,这样显然是太慢了,如果再提升电压(有些已经是24V了,再提升电压,电池都没地方放了),效果也还是非常有限,所以,我觉得,以上动力组都不合适,减速比太高!呵呵!:)

网友:
电机可用540.减数器用1:20的.这样传动履带的主齿轮每秒转动15圈.这才是坦克的实际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