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恒龙豹式比例遥控坦克,不大冒烟,请问高手解决方案^_^

楼主(2006-06-17):
昨天期盼以久(2天),朝思暮想(48小时),盼星星盼月亮的恒龙豹式坦克终于到了,打开一开,哇,好大的个子,马力一定不小,随即装上电池试车,果然是比例遥控,不过稍微有点缺乏控制感,考虑到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成正比就不多追究了,接着问题来了,我最想看到的冒烟功能没有实现,只冒出很淡很淡的烟,肉眼不可见,只有当用激光束照射排烟管的时候能勉强看到那里和周围空气不同,并且当我拆开坦克检查的时候又吃了一惊,驱动冒烟的泵正在往外漏发烟剂(油),弄的车里到处都是,甚至到了电池舱里,车子启动后用手放在排气管处能感觉到很微弱的气流,发烟组也在发热,估计是内部的电阻。我不知道为什么烟这么小而且漏油,看厂家录像中的烟很大很有力的样子,请大家帮帮我,如果是质量问题,我会想办法和厂家联系的。

网友A:
烟小是正常的,我现在用,12V给发烟器,烟就大了,在有你要点舞台用的发烟油试试,
漏油这个问题还真不知道,你拆来发烟器看看吧.能不能是里面的加热板高度不对,

网友: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烟小是正常的,我现在用,12V给发烟器,烟就大了,在有你要点舞台用的发烟油试试,
漏油这个问题还真不知道,你拆来发烟器看看吧.能不能是里面的加热板高度不对,

谢谢啊,请问怎么输入12V给发烟器?电池不是7。2伏么,7.2-12的升压电路一直找不到,还有发烟器是粘在一起的,不知道怎么拆。

网友:
期待有下文,我的坦克也同样的问题。

网友:
关注,也想弄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