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3改“V”形旋翼头

楼主(2006-06-17):
买了商城里的专用套件,改好了,飞起来是灵敏多,就是不结实,做工也不好。
67块一套好贵,摔了一次就废了。

网友:
的确贵,,,要不我也买了

网友:
你可以买雷鸟的旋翼头自己钻孔接着用,比它的旋翼头结实多了。但钻孔位置一定要准确。否则从桨根处就开始双桨。但说实话换V头不如换丘必特的大桨来得实在。要提高灵敏度不如干脆为了以后玩400机电直换个好点控用感度调。

楼主:
头还要,连杆真的是不结实的厉害~~

网友:
就是2个舵机臂.要60多.真的是不值.只能说60多不是卖材料.是卖创意.

网友A:
可以自己改的,用V头建议配上铝质加强片,然后在球头脖子那点502,把脖子搞粗,这样会坚固一点,一定要弄匀,加上502要转动,让他慢慢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改的,用V头建议配上铝质加强片,然后在球头脖子那点502,把脖子搞粗,这样会坚固一点,一定要弄匀,加上502要转动,让他慢慢干

我已经飞坏了一个球头了,加强片安了感觉尺寸不太理想,以后有机会自己做吧。我现在又搞了个带孔的球头已经加固了,两个螺丝位有点厚了,不合尺寸.自己拿刀片削了上的螺丝.

网友:
安装加强需要自己改装的,需要把头上多出来的部分削掉,大概1MM到2MM,注意不要削太多,多了卡不住轴承

还有就是V头固定大桨的柱长1MM, 自己用砂纸磨一下就行了,不要用刀,砂纸很容易就磨掉1MM而且很平
具体高度跟你桨厚度相等后略高一点点,眼看出高那么一点点,(要求拧上螺丝后桨不上下旷动,切可自由转动,用手扶着V头,拨动桨,不费力就能让桨转动,且不上下旷动,此时理想状态)自己体会吧

网友:
V头!还不如连俩橡皮筋的好!!代替俩舵机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