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50SE今天首飞炸了

楼主(2006-06-17):
我的450SE今天首飞炸了.

开始飞的很稳,降落的时候因为旁边很多小孩,所以我下降的地方比较远,结果看不清楚机位,降落到地面上以后,歪倒了.悬翼打到水泥地面,315碳纤奖打断了,尾传动轴弯曲,尾撑也掉了,内部零件也松了,电机/接受都没有问题,不知道明天可以调好不.

另外原来练G2知道下降时候把油门推到底,现在练XTR养成了下降时把油门回中的习惯.这次炸机跟这个习惯也有关系,已经降落到地面了,油门还在中位,晕死了.今后看来还是练G2算了.

网友:
新手不要用碳纤桨,损失大啊,良好的习惯是基本。

网友A:
新手用碳桨基本上就是很大的浪费,当然有钱人除外……!新手还是用ABS练习悬停用木桨练航线和3D,等你是3D高手之后再用碳纤维桨也不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手用碳桨基本上就是很大的浪费,当然有钱人除外……!新手还是用ABS练习悬停用木桨练航线和3D,等你是3D高手之后再用碳纤维桨也不迟!

除此以外,新手用SE,太浪费了!!

楼主:
拿回来装好了的jj,装的就是碳桨,没有来得及换。

听说一般炸机都是从空中摔,象我这种情况在地面上炸机的不知道多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此以外,新手用SE,太浪费了!!

现在的新手不知道是受某些老鸟还是商家的影响,过度迷信450SE以为全是金属件就摔不坏而没有太多理性的思考!比如广州很多人玩450但只有两个是玩450SE的其他都是450XL要不是就是用第三方的金属件来升级450,Dmagicl甚至是用450XL来玩自旋翻……我觉得苦练技术最重要,按需升级比较好恰当!

网友:
你的也炸了哦。。。。。。哎。。。。。我的还没修~没时间整的~~~~~~~~修好了我就楼下切悬停咯~~~~~~

网友:
一开始上机就用450SE是不是太浪费了点啊

楼主:
检查完了,损坏清单如下:

1。大桨一只,另外一只还可以用。
2。3个56舵机的齿轮全部需要更换。

其他要等换了以上备件以后才知道。

网友:
和我第一次飞一样,不过我比你摔得可要惨多了呵呵~~~~~~~~~~~``

网友:
个人觉得
同样摔机的情况下面
SE肯定是比XL耐摔

SE常坏的零件有:
主轴、横轴、尾轴、大齿轮、平衡杆、脚架、尾管、尾撑、尾舵机控制连杆、主桨、尾桨、副翼

XL除了上面的东西外
还会多出来旋翼头部分塑料件、尾变距组和尾桨夹

网友:
摔一次上百阿。。。。。

网友:
新手用碳纤维,米人啊。太浪费了。
技术不熟练,要是打到自己打到人碳桨的伤害性要远大与木桨~

楼主:
原来不晓得哈.

有错误就改,就是好同志。我订了4付ABS大奖来练悬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不晓得哈.

有错误就改,就是好同志。我订了4付ABS大奖来练悬停了.

觉得用一付ABS大桨练悬停就足够了,很抗摔的,我的摔了无数次了,还是可以用

楼主:
ABS大浆到处都订不到货哦,哪里可以订到。没有办法目前订了4付木浆。

网友:
啥子木桨哦??原厂的所?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不晓得哈.

有错误就改,就是好同志。我订了4付ABS大奖来练悬停了.

真是米人~

网友:
找个人少的地方先练练,伤着人就不好了!

耐摔性se没的说,人家xl自旋翻是因为人家已经过了频繁摔机的过程!

网友:
好!我来回的你帖!有时间一起飞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