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哥,怎么把手机的旅冲改大电流?

楼主(2006-06-18):
就是那种最简单的,还有一排指示灯的,很便宜
该平衡冲很好的那种,我有一个,截止电压4.17左右很保险
就是充电电流小了点
想改大电流,不知道谁能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不大可能, 本来功率就有限

网友:
如果你能找出里面有什么ic,可以看看

网友:
里面的IC基本上是运放之类,主要是其AC-DC转换电路的功率限制了,变压器,开关管功率限制不可能提高。

网友:
电流或者说功率的大小是设计时就确定的, 增加电流或者功率, 很多元件都要换, 比如, 线圈, 功率管, 电容, 甚至, 二级管, 电阻都可能要换. 不值得的.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
输出端加个可控硅试试

网友A:
保留控制部分,把输入的功率部分换为5V左右数A的恒流恒压源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保留控制部分,把输入的功率部分换为5V左右数A的恒流恒压源就可以了

对啊,我拆过手机的充电器,里面的电路板都是分开的,一部分是开关电源,一部分是控制的,那只管好象是8050还是8550,我也不大记得了,有兴趣的朋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我拆过手机的充电器,里面的电路板都是分开的,一部分是开关电源,一部分是控制的,那只管好象是8050还是8550,我也不大记得了,有兴趣的朋友试一下

那位电子高手能改一下,发图上来.造福模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