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35 涵道象真战斗机(图)老手来

楼主(2006-06-18):
SU-35 涵道象真战斗机

功能說明:
●SU-35採用玻璃纖維
●複合材料製成
●重量輕、剛性強
●適合斜坡滑翔及雙導風扇或單動力後推式動力飛行

【亞拓全項商品,有責任損壞理賠保險,是您最安心的選擇。】

●機身長:1030mm
●機翼長:1030mm
●翼面積:13.2dm2
●空機重量:700g
●包裝重量:2kg
●包裝尺寸:107x45.8x15cm

自備動力/遙控設備:
●馬達動力(这个打算买无刷和电调一起买)
●4動遙控器(OK)
●4動微型接收機(OK)
●9g迷你伺服器x2(这个大概要买哪种的,关键是不会安装)
●15-18A馬達變速器(这个打算买无刷和电机一起买)
●11.1V 1900-2400mAh鋰電池

现在就想请问下有人知道怎么安装或者能教教我吗?
有可以的我就买了
我的QQ:27360094

楼主:
这个到底是单电机带动2个风扇
还是双电机分别带动啊?
不懂~~谁知道啊

楼主:
还有,要不要加混控什么的,谢谢

网友:
准备用几个函道,直径多少?
可以给你推荐一款2.5kg的风扇

楼主:
我就是新手啊,不会,双函道两个电机要几个电调?电调和接受器该怎么接?舵机该怎么安装?谢谢

网友:
你好:一个电调两个电调都行。

双函道双电机接在第三通道(油门)。应该是四个舵机俩副翼俩升降。如果俩舵机的话就是两个升降舵,可以用v尾控制器。要是FF9的话可以设定V尾混控。多少钱?哪买的?

网友(2006-09-18):
咋不是全动平尾?????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估计根本没有升降舵,水平尾翼是固定的,用混控,就当是飞翼。

网友:
你的电调如果是12-18的就小了点吧.电流可不小的。电池也要大点.

网友:
非常漂亮的机机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哪里买的啊

网友(2006-11-14):
肯定是尾推的,不是涵道

网友:
怎么不上图啊

网友:
图太少了

网友:
亚托的?没见过啊~~~~~

网友:
是亚托的双涵道哈    两个涵道 两个电机电调   最好再两块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