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66ADT遥控器在G2里怎么锁不住尾巴?

楼主(2006-06-18):
在G2里用MAX66ADT怎么锁不住尾巴呢,已经打开
陀螺仪
开关,飞起来以后还是要用遥控调整尾巴,是不是大家都这样啊,高手教教怎么设置啊。

网友A:
也许是有抖舵现象吧!检查一下线和接头看?

楼主:
控检查了,没有什么问题,USB接口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其他通道没问题,只锁不住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