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6机机

楼主(2006-06-18):
请问G006的驼螺仪怎样调尾驼行程大小啊??我发现在只调灵敏度,反向和锁尾,没有其它地方可以调了,我的尾驼机有时还不听话,有时打尽了驼还在不断地响,我的机机除了
电机
换了,其它都是原装的,我该怎么调了?QQ:188605266.

网友A:
G006是自动中立点的。上电时注意别动机身。等到灯常亮时,中立点就自己调好了。
打尽了舵不断的响是因为舵机的行程过大。可以通过控上的舵机行程调节。

楼主:
原装的控好像没有单独调行程量的....

网友B:
最好到华科尔的网站下个006的中问说明看看,按他说的调就好了,行程量不用管他,飞起来是没影响的。。

网友C(2006-08-23):
不需 电子调行程,当然 华的6通控 也不能调!! 只要将拉杆安装位置 往尾舵机摇臂里装一个孔 就行。
装到最里面了 还太大的话,可以采取如下办法 补救: 1将遥控器天线完全拉出 2 将尾舵机拆下 把舵机线紧密绕在天线上 注意不可打结 3,在3秒内对左边摇杆进行如下操作:左右上右右右下上上 同时右边遥杆必须配合顺时针旋转!! 4 将遥控器靠近打开的窗户 双手完全伸出 5确保楼下没有人和他人财物 6松开双手 好了烦恼解决了!! 想要玩好电直 还是要用数控菜单的控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