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V3Lama问题请教

楼主(2006-06-18):
偶的V3Lama,飞起来就一直左转(机尾逆时针转),把微调调到最右,还要差不多推杆到最右才能停止,这个要如何调啊?

网友A:
先检查一下平衡锤,不行的话在调陀罗仪

楼主:
平衡锤有脱过出来,但是没有弯。如何检查?
是不是在4合1接收上一个四方的用一字起子来调的那个东西?顺时还是逆时调?

网友B:
接受机上有个可旋转的纽,可以调节那个旋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