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请进来!

楼主(2006-06-18):
我的电调也一样,插上电源,有音乐,但是马上就冒烟,一大股焦味,可能也是质量问题

网友:
我也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
但是因为我36#的接收器的设备太差而造成的。
你是什么接收器?

网友:
跟接收设备有关系啊????没有死区控制???????

网友:
应该与接收机没有关系吧?

网友:
和接收是没有关系,只是那位模友给接收单独供电后,没有把 电调 BEC 排线 的红线断开,导致电调损坏了。

网友:
我的也出现过这种情况,音乐声小电调冒烟.后来发现是电机绕组与外壳短路.出现这种情况先查一下电机.

网友:
同样问题!

我的36#好盈电调也烧了!我怀疑是胶线的焊点被抖松的缘故,现在我已在两边的胶线上夹贴了双面胶。到目前为止一切正常!

网友A:
我用的   450TH + Hobbywing 25A S1.1 低进角、柔和方式启动。  飞36#没有启动困难的问题,倒是电调发热是比较大,发热大的地方不是有散热片那边~而是没有贴有标志那一边还有两块好像是稳压用的吧,发热比较大,不过本人用刀片轻轻割掉热缩皮刚好露出两个晶片,上一点电脑用的硅胶,再在上面固定上显卡用的散热片也不错。(散热片切割成长方形大小合适就好)
呵呵~~~~本来我也想买40A那一种的不过晚了~~~没货,只好买25A的试了一下~还可以了~!!!!
  好盈能不能在那也加上散热片呀~那就不用消费者~DIY 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   450TH + Hobbywing 25A S1.1 低进角、柔和方式启动。  飞36#没有启动困难的问题,倒是电调发热是比较大,发热大的地方不是有散热片那边~而是没有贴有标志那一边还有两块好像是稳压用的吧,发热比较大,不 ...

你好,我们是有推出双散热片的电调的,比如 30A-P,25A-GHV 这几款。

飞36#,X400,黑鹰400,SJM400 等 400级的直机,我们推荐用 30A-P(飞3D) ,或 25A-S1.1+3AUBEC 的套装(飞3D),或 25A-GHV(飞航线) 。
飞亚拓450XL,450SE 级别的直机,我们推荐用 GUARD-40A(即老款 ESC-40A-P1.1,内置 3A UBEC ,适合飞 3D) ,或 30A-P1.1 (飞航线)

具体可留览我司网站,http://www.hobbywi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