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推重比的胡思乱想!

楼主(2006-06-18):
昨晚风清月高,半夜到郑东新区飞,趁着夜幕的掩护,免得炸鸡丢人。鸡鸡:260克,双130,推力130-150克,7.4.1000锂电,翼展1000。
结果:飞的勉强,炸鸡,炸丢一支桨。
感觉:推力不足。
分析:推重比进1:2,按理说应该可以。但是推力的绝对值太低,130克,都用来克服阻力了。虽然重量不大,但比起同尺寸重量大的鸡,   阻力却差不多。所以鸡鸡的速度上不去,不好飞。
结果:不能光看推重比。
担心:被版主转移。

网友:
虽数不能光看,但不能不看,我说的对吗?

网友:
推重比低的时候,阻力和机翼的效率就至关重要了。

网友A:
我认为还是要看机型和翼面积吧~ 翼龙如果推重比为1:3时我都能正常飞(没有太大的风时)~~

网友:
我的飘飘机就这数据啊. 不过重一些 280 克.

单180也是 150 最大推力, 一般都用的一半油门 100 克左右.

另外问一下, 为什么我的 130 才 10-15克的拉力, 而楼主的单枚就超过 50 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还是要看机型和翼面积吧~ 翼龙如果推重比为1:3时我都能正常飞(没有太大的风时)~~

实践证明,翼龙推重比1:3只能直线飞行,或者说是平稳巡航,转弯很容易摔,怎么拉竿都没有用。

网友:
推重比达到1:2仍不能飞或很好操纵,这不是拉力不够的原因了。我喜欢飞得休闲些,一般推重比都小于40%。风力小于3级时没有操纵困难的感觉,即使4级风下,只要操纵正确也还能飞。应该从模型方面找原因,选择性能好的翼型、减小各种阻力和根据实际选择翼载荷等,往往是设计模型时重点思考的问题,另外,在保证结构强度的前提下,减重也很重要。正在制作中的飞机还未完成,但结构重量应该不大于70克(所有材料重量54g,其他附件小于20克,不含动力、设备重量),计划推重比1:3。楼主的飞机速度上不去,估计和翼展太大、翼面积太大有关,建议翼面积12平方分米左右,否则翼载荷太小,抗风能力差,操纵也要很小心。

楼主:
我得130是玩具飞机上的,原配置是300mah镍氢,玩具控。用7.4v/1000mah哩电实测130-150克推力,原配的小桨,直径大约90mm。
5楼的怎么才十几克,再小也不至于。。。。。如此吧。玩具电机也不止这个吧,找找原因。

六楼和我看法一样,我再改改试试,就不信日不到天上!
如猫猫所说,机翼效率很关键。自制的翼型那一种效率、升阻比更好点?(单层kt带翼型、克拉克y。。。。。。)

网友:
克拉克y好做,结构强度也很好。单层KT凹凸翼型升阻比大,同样面积的机翼,阻力相对克拉克y也大些,但结构强度差一些,加工有点难度。

网友:
这么轻的机子显然得单层的,做平凸重很多。

网友B:
我用5mmKT热割成2mm的板,做出8平方分米的平凸型机翼才27克(加桐木翼梁),如果翼梁加固再好些,200多克的飞机应该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5mmKT热割成2mm的板,做出8平方分米的平凸型机翼才27克(加桐木翼梁),如果翼梁加固再好些,200多克的飞机应该没问题。

其实真要轻的话不要桐木翼梁都可以,直接单层KT做梁,主要作用是保持厚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真要轻的话不要桐木翼梁都可以,直接单层KT做梁,主要作用是保持厚度。
我试过,强度差很多。第一次加50克重物机翼就严重变形,后来改桐木后,可加100克,所以,用到200克飞机上,不用桐木作梁,估计会空中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