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88配件。

楼主(2006-06-18):
就是这个机器
就是这个配件
里面还蛮新的哦
那位朋友有的话请QQ,号码109613727

网友A:
LZ其实求的是一个JR 设备的电位器。
国产新幻想的电位器和JR的规格一样。要不把新幻想的电位器用在方向舵上。或者拆一个3003舵机,把里面的电位器的碳底板换了你现在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