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GY 601的问题

楼主(2006-06-18):
我的飞机经过上次的炸机修复后,昨天进行试飞,但是将机子启动后,油门稍微大一点(未起飞),尾舵便突然一下大幅度偏转,速度相当快,无法控制,试了将近两个小时,没有效果。这种现象应该是尾舵“丢尾”。皮带没有问题,连杆完好。将机子修复好后,新买了雷虎的尾舵架(以前是用的是KS的尾舵架,尾舵铁丝需要弯折)。
   打电话给“龙脉模型”咨询后,答复说,601就算按照原厂设定,不做更改,也不会出现“丢尾”现象,应该是硬件方面有问题。
   我基本排除硬件方面之问题,发现一个嫌疑:将遥控器上的尾舵操纵杆达到1/8的时候,尾舵之偏转量已经达到最大,也就是说,剩余7/8的操纵量是没有作用的,有点向开关式遥控方式,而不是比例式的。
   还有个问题,当我将尾舵操纵杆只要拨动一点点(哪怕1/10),尾多机 不象副翼舵机或油门舵机等只偏移1/10,而是慢慢的一直偏移,知道舵机行程最大停止。我不知道尾舵就是这样的控制方式,还是陀螺或舵机出现问题。
   注:陀螺仪保持在锁定状态,炸机前飞行正常。

网友:
嘿嘿,跟我那架一样的问题,是陀螺OVER了,,,,,,恭喜你

不过我那个还能勉强控一下,直到炸机.............

网友:
真正能学到问题的帖来了。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飞机经过上次的炸机修复后,昨天进行试飞,但是将机子启动后,油门稍微大一点(未起飞),尾舵便突然一下大幅度偏转,速度相当快,无法控制,试了将近两个小时,没有效果。这种现象应该是尾舵“丢尾”。皮带没 ...

其实你的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AVCS的陀螺都有这个特性,当然是要在锁的状态下。还有你说你只动很小的杆量尾舵就会有很大的动作,是不是你用了ROUD的EXP的负值曲线?或者是你的9X里的ROUD的ADJ值调的很大,用到130%以上?你说的“丢尾”。在放大器里调一下陀螺的正反向再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的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AVCS的陀螺都有这个特性,当然是要在锁的状态下。还有你说你只动很小的杆量尾舵就会有很大的动作,是不是你用了ROUD的EXP的负值曲线?或者是你的9X里的ROUD的ADJ值调的很大,用到1 ...

浩然兄的发言有水平啊,和老B说好了下月到花都飞,到时还要你帮我调调EVO哦!

网友C:
就是说,非锁尾状态下,尾舵才会和摇杆比例?

网友:
甩尾很有可能是陀螺仪的感应方向设错了 在陀螺仪放大器里调整

网友:
还有个问题,当我将尾舵操纵杆只要拨动一点点(哪怕1/10),尾多机 不象副翼舵机或油门舵机等只偏移1/10,而是慢慢的一直偏移,知道舵机行程最大停止。我不知道尾舵就是这样的控制方式,还是陀螺或舵机出现问题。  ---->锁尾方式的舵机就是这样的.

网友:
是不是换了舵机架,舵机装法刚好反转,而你没有设置好呢!检查一下舵机活动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浩然兄的发言有水平啊,和老B说好了下月到花都飞,到时还要你帮我调调EVO哦!

来呀!我请你去花都的模型机场去爽飞一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说,非锁尾状态下,尾舵才会和摇杆比例?

在关掉所有的曲线的情况下是这样.

楼主:
ROUD的EXP曲线我没有设置我没有动过.但是感应方向在换舵机架后再没重新设定,仅仅在9X上进行了舵机正反设定,回头我再进行测试.谢谢大家,希望大家把可能的情况再列一下,回头我一一排查,但愿别是陀螺over了

楼主:
"将遥控器上的尾舵操纵杆达到1/8的时候,尾舵之偏转量已经达到最大,也就是说,剩余7/8的操纵量是没有作用的,有点向开关式遥控方式,而不是比例式的。"
这个问题希望大家能给我答案,谢谢

网友:
你看一下尾旋翼的旋转方向吧~~很有可能是皮带反了,旋转方向应该是逆时针,

网友:
锁定状态下是这样的.打一点,会慢慢偏移,应该是你的601没调好

楼主:
尾悬翼为逆时针,没有问题,但是悬翼片是与包装盒上的方向相反,我感觉包装盒上的方向反了.
不过有无可能方向是顺时针的?????这样包装盒上的尾悬翼片方向就与我的一样了.
如果方向反了影响大吗???

网友:
都是从旋转面前看,主翼顺时针,尾旋翼逆时针。
包装不要相信,为了美观可能图片处理过的。

只是我个人卓见。

网友(2006-08-19):
你的GY601正常.
可能的原因:
1,皮带安反了
2,方向舵设置反了,检查遥控上的正反,同时检查GY601上的正反
3,螺距设置太大,大桨的升力超出尾桨可抵抗的范围也会出现大幅偏转,降低PIT值,同时升高转速.有条件使用GV1,会给你带来很多方便...

网友:
我感觉就是皮带安反了

楼主:
已经解决问题,就是陀螺上方向设置反了,将方向调整过来后,又回到原来纹丝不动的状态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