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辉盛无刷接沧狼GUANLI遥控舵机乱跳!

楼主(2006-06-18):
如题,不拉天线5米左右就失控,我换了几个电调都是一样的,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虾指教啊!

网友:
可能是你的舵机已经坏啦

网友:
检查一下遥控电池电压够吗?

网友:
我的好象没有问题。

楼主:
舵机是好的,遥控电压也足.用有刷就没这问题.

楼主:
你用的什么遥控和电调?也是一样的吗>

网友A:
沧狼的控至少有两种,后期的是35M频段的FM制式的,早期的是27M频段AM制式的,楼主的是哪种?后期的这种坛子里应该很多人试过配辉盛电调的,早期那种控就不清楚了,可以说模友普遍不认同AM控的抗干扰能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沧狼的控至少有两种,后期的是35M频段的FM制式的,早期的是27M频段AM制式的,楼主的是哪种?后期的这种坛子里应该很多人试过配辉盛电调的,早期那种控就不清楚了,可以说模友普遍不认同AM控的抗干扰能力吧?

我两种都试了,一样的效果.接上无刷,不拉天线,5米舵机就乱跳,无刷是好东西,但用不起来,现在很苦恼.

网友A:
35M的那套配辉盛小无刷电调我们这很多人用过没事,我还用这配置飞改无刷的风神,你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M的那套配辉盛小无刷电调我们这很多人用过没事,我还用这配置飞改无刷的风神,你的电池???????????????????????????????????/

沧狼遥控,接什么无刷都是乱调,怎么回事啊,电池没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沧狼遥控,接什么无刷都是乱调,怎么回事啊,电池没问题的.

如果真的"接什么无刷都是"的话,是哪一头的问题就很明显了,不过人家卖控的时候没说能兼容无刷的话也又怪不了人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的"接什么无刷都是"的话,是哪一头的问题就很明显了,不过人家卖控的时候没说能兼容无刷的话也又怪不了人家吧......

我就想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遥控用有刷很好用的还可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想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遥控用有刷很好用的还可靠

我如果知道就不用,因为很多人配辉盛无盛都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如果知道就不用,因为很多人配辉盛无盛都好好的

你怎么解决的,就是沧狼自己也说是有问题还没解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怎么解决的,就是沧狼自己也说是有问题还没解决呢@

我用过两套沧狼的35M的配辉盛那种便宜的无刷电调没事,还想起之前有一个模友用辉盛无刷改沧狼405,他的405是27M的那套设备,也没事.
当然完全不排除两家人的同型号的设备不同批次用料不同,配起来也不同

网友:
我也用的沧狼控FM的现在用无刷很好用呀,就是觉得升降舵的降舵量不够,我觉得是里面的电位计不准。

网友:
我也用沧浪加无刷很好啊,你检查一下接收天线(就是那根长长的电线)是不是靠近什么导线了,一定要远离任何导线!不然就是5米失控

网友:
我的不拉天线10米也乱跳,是AM的,可是我飞起来没有什么大碍啊

网友:
我的沧狼GUANLI的控(158那种没模拟接口的)配辉盛无刷 配傻猫的2208 还有铃铛没出现过问题 不过我在家测的时候我家的电脑或背投影电视开着的时候出现过这种问题 我的另一个控也是一样 楼主是不是测试的时候附近有什么干扰源干扰无刷电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