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中的“C”表示什么?

楼主(2006-06-18):
锂电中的“C”表示什么?如下:

“HiModel 2200mah 7.4V聚合物锂电池(10C)”
“HiModel 1700mAh 7.4V锂聚合物动力电池(20C)”
“持续放电:12C  瞬间最大放电:18C”

网友:
最大放电电流。
2200mah 10C 意思是最大放电电流为2.2A。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应是22A吧?

翼龙三通道慢速机,380电机,50安电调,在不改变原配置的情况下,换用大容量的锂电池以延长飞行时间,可否? 请您指教。

网友:
说白了就是最大放电流=电池标示电流*C

楼主:
回复 网友B:

翼龙的电机容易发热,用锂电长时间飞行,对电机要有影响吗?

网友:
很有影响.超过20个起落.电机的动力有下降.最好换个无刷玩的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应是22A吧?

翼龙三通道慢速机,380电机,50安电调,在不改变原配置的情况下,换用大容量的锂电池以延长飞行时间,可否? 请您指教。

多谢指教,是22A。低级错误,不应该。

楼主:
经过测试,翼龙原配的8.4V电池,若满负荷运转只有5-6分钟左右,电机温度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