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25A-GHV1.1带平衡发电调的问题,请好盈的朋友来看看

楼主(2006-06-18):
手上有一个好盈ESC-25A-GHV1.1的电调,前几天买了一块新的锂电,充好以后只是断断续续的在调试机器,今天下去飞的时候一直到没有电就上来了,继续充电时候发现电池鼓了包,另外有一个电芯对应的充电器指示灯不断的闪烁,测量了一下电压,发现其中有一块电芯的电压只有0.97V,很显然电池是坏了。但是这是这块锂电第一次循环,而且这个电调有平衡放功能,我在使用中也接上了平衡放检测,但是从结果看,好像平衡放并没有发挥作用。不知道是平衡放功能坏了还是其他什么问题。

电调和电池都是第一次使用,电调是收的其他朋友二手的,电池是新的。

怎么才能测量出来平衡发模块是不是坏了?

好盈科技的朋友给看看我该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有一个好盈ESC-25A-GHV1.1的电调,前几天买了一块新的锂电,充好以后只是断断续续的在调试机器,今天下去飞的时候一直到没有电就上来了,继续充电时候发现电池鼓了包,另外有一个电芯对应的充电器指示灯不断的 ...

要判断平衡放是否坏了,其实很简单,因为电调对平衡放电模块有自检功能,坏了是不会让电机启动的,一直会警示,一定会要等到平衡放正常后才会工作的。

过电流放电或这块电池存在质量问题可能是主要原因。

楼主:
电池有可能质量不过关。

不过开始充电时候发现有一块电芯只有0.97V的电压,可以推测在放电过程中,电压应该已经远远低于截止电压了,电调应该早就开始保护了啊,可是好像电调没有启动保护。另外两块电芯的电压是3.67V左右。

请指点一下。

另外是不是保护电压设置的不对呢?如何进行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有可能质量不过关。

不过开始充电时候发现有一块电芯只有0.97V的电压,可以推测在放电过程中,电压应该已经远远低于截止电压了,电调应该早就开始保护了啊,可是好像电调没有启动保护。另外两块电芯的电压 ...

因为保护的方式是降功率,即当电调发现有一节锂电已经低电了,这时开始降功率保护,但还是有一定的时间的(以方便降落),不然如果选关闭输出的保护方式,则一下子就掉一下来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可以看来,这块电池,有一节的容量是少了,或者说放电能力不够,不然在一样的电流下,另外两节怎么好好的呢。
另外一点就是看到你在另一个贴子上有说,充好电后发现有点点鼓,所以充电器电压你可能也要查,毕意充电如果电压过高了,如果没有及时拔掉,会过充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