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XTR的2个问题

楼主(2006-06-18):
请教关于XTR的2个问题:
1. 越来越慢.刚开始还可以达到30桢/秒,到后来只有12帧/秒了.怎么调整阿? 我现在用笨办法,不断的关闭/启动XTR.
2. 摔机以后停顿时间太长,怎么缩短等待时间呢?

网友A:
1、改成全屏模式,会快很多。
2、换简单一点的场景
3、把你右下角的程序都关闭,尤其是QQ,MSN 等这类能弹出窗口的程序

楼主:
用msconfig关闭了所有不必要的程序,好多了。但是在xtr里面没有声音了,在windows和g2里面都还有声音。看来 xtr 的问题太多了哦。

网友A:
XTR 中没有声音你可以看看 模型参数中 你选的发动机声音 如果是空的,那就没有声音

楼主:
搞定.谢谢楼上的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