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6000能飞CCPM吗?

楼主(2006-06-19):
请问各位朋友,我有一台rd6000控,能控CCPM结构直升机吗?谢谢!

网友:
如果你的控是RD6000 SUPER版的就没有问题。
RD6000 SUPER 支持5种斜盘方式。

楼主:
咨询

谢谢!请问w5108hl朋友,RD6000 SUPER看那里才明白是这型号的?

网友A:
rd6000 sports版本也应该支持的。

据我所知:RD6000分别有3个版本。第一是标准版本,面板为银色。第二是SUPER版本。面板亦为银色,但是不同的是上面标的是RD6000SUPER ,多了SUPER字样。第三是SPORTS版本。面板为黑色。RD6000字样为红色,上面应该标有SPORTS。功能:SUPER 版本比标准板多了2点曲线值。标准版和SPORTS版本为3点,SUPER为5点。另,SPORTS与另外2款的区别是SPORTS不具备PCM制式。其他等同于标准版。

楼主:
谢谢大校先生。我回去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RD6000分别有3个版本。第一是标准版本,面板为银色。第二是SUPER版本。面板亦为银色,但是不同的是上面标的是RD6000SUPER ,多了SUPER字样。第三是SPORTS版本。面板为黑色。RD6000字样为红色,上面应该 ...

补充一点,RD6000 SUPER 版有4种飞行模式,即:普通模式、IDLEUP1、IDLEUP2、油门锁定(熄火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