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各位的指点,小弟有事请教

楼主(2006-06-19):
大家先看看这个,是4D飞行视频:
http://www.himodel.com/vedio/4d_flight.wmv
小弟愚蠢,弄不懂倒吊是如何控制平衡?
反桨了,副翼上没有了螺旋桨的滑流,或者说作用很小,怎么操纵?
谢谢各位的指点。

楼主:
尾翼(包括水平和垂直的)上的滑流就更小了。

楼主:
没人知道?

网友A:
呵呵,不是没人知道,是没人敢乱说,因为没有实践过,说也是在瞎说。哈!!!!

网友B:
我来试试。
吊机时,不论正反,飞机相对地面是静止的,流过各舵面的气流均来自螺旋桨的作用,如果螺旋桨正反转的排气量相等,空气看作连续流体的话,这两种状态下流过过面的气流应该相同(实际有差异),舵面效应也相同。所以……
有不对的地方,后面的帮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