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VOLVO就要下水了-第4次!封了谢幕啦

楼主(2006-06-19):
我的VOLVO就要下水了

   750毫米长度 600电机驱动老石的41毫米三叶单桨,电池是2200毫安的动力电池
全船重量是1500克
   我改这个ABS板的玩具船时,看到很多人改船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无刷系统了.这里我选择大家都没有尝试过的使用600的电钻用电机+大浆的方式,电机是6V的 使用9.6V电池算超频了,测试转速有12000转,我改的是全浸方式.
   这个也没有人尝试吧,船要是跑得慢就是当救援船啦

楼主:
下午5点试航

这次找个有船租的水面跑了

网友:
先坐一回沙发

请上图,也让我们解解馋。祝你成功

楼主:
别提了

今天差点又下水捞了
今日放船下水,只听"砰"的一声 船滑出去3米远就停了下来
电机转动声听得响,以为跑飞了浆,眼看着3米外的船象条死鱼飘在那里,实在上火啊
救援船也没有带,末了租个电动船,捞起一看,
    万象节固定螺丝没有上,跑飞了中间的这段连接杆.
    在电动游览船上紧急施工,搞定后丢入水里
    妈呀 扭距太大.船向右剧烈倾斜!
    不过大浆大扭距的好处也体现出来,电机用点小力气船就启滑了
    总的感觉,600电钻电机是个好电机,但是不能够配老石的41毫米三叶全浸浆
    转速低了后,虽然船可以起滑,但是速度上不去
    因此回来将老石的41毫米2叶半浸浆修改打磨成全浸36毫米浆
    一步一步向前走
    我感觉玩具船体积重,但是电机和浆配合好的话,还是可以跑快的

网友:
41虽然大了但是也别一下小到36啊~
螺距也要考虑的~

楼主:
现有的先顶上实验把

不过我还是喜欢大扭距的,蛮有力气 轻轻一推 船就滑起来了
看半浸的杀猪一样的吼声,干出力气不上速度 心里更郁闷

网友:
那说明你的转速很高但是桨的效率很低~空泡现象严重~

网友:
你是用的半浸桨做全浸用么?

楼主:
上面说的半浸的情况是玩具船的

我今天放的是改全浸方式 原来是两叶全浸浆,直径30毫米,感觉太小
先临时用一个41毫米半浸浆 削浆尖 打磨成全浸的方式
完成后直径是36毫米 两叶
明天实验两个浆 30毫米和36毫米

网友:
我没记错的话全浸和半浸的页面桨型也是不一样的~不光是桨尖的问题~

楼主:
先凑合用吧,我看老石的尼龙浆

差不多 实在不行的话将三叶全浸修小点

楼主:
早上起来

安装了一个防水的50双向电调
试车,一切顺利!

网友:
试问楼主,为啥总不见你的图片\录像一类的效果展示呢?

楼主:
我是一个人放船呢

以前仓库里和改蓝鲸BOAT都刊登出来
每次放船围观人多,比较杂乱,因此带相机不是很方便
另外改了不久,就让给朋友了.因此上相片少
下次上一批钓鱼船的吧 象老颜那样排列一下

网友A:
刘老师真是不够意思~

刘老师,我是小狗~~为什么你去放船不叫我去帮忙咧~?我现在闲的狠啊~
瑕疵一定要叫我啊~嘿嘿`这样就有照片啦~

楼主:
今天中午测试一下

跑船结果
    配老石41毫米半浸改全浸36毫米两叶浆---船飞了起来,靠!好大扭距,这船点头三次就跑出10米外了
   推力严重过剩,船体有1500克啊,象炮弹一样给推出水面然后重重摔下来
   估计速度有30了
   感觉浆大了,立即停车换回小浆,这次使用的是C仔的浆
   船的点头效应小了,但是速度下来点
   晚上加压水板!

楼主:
距离很远的,

我中午下班一般溜出去放一下,下午充好电后 晚上下班后在放一次
今天没有搞好,推力过大船飞了起来

引用 网友A:
刘老师,我是小狗~~为什么你去放船不叫我去帮忙咧~?我现在闲的狠啊~
瑕疵一定要叫我啊~嘿嘿`这样就有照片啦~

楼主:
还是失败啊

好郁闷哦
改回到半浸状态?

网友:
点头是重心靠后,电池往前挪挪就OK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