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该怎么打印,

楼主(2006-06-19):
我323图纸用A4纸海报9页打法,感觉主翼变窄有点失真,还有PDF格式的图纸打出来的图比较小该怎么办

网友A:
我也想问
我也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B:
用PS打开PDF文件,查看一下图像分辩率,一般是72
在PS里新建一个A4文件,并设置分辩率为和PDF文件一样,根据需要一块一块把图复制成A4大小进行打印即可保证完全的1:1

楼主:
什么是PS??????????????????

网友C:
建议用Adobe Acrobat 7.0 Professional
Adobe Acrobat 7.0 Professional,该软件的打印功能自带将大图分割为若干小图的功能,非常好用。(我已经装上了,呵呵)

网友B:
Adobe Acrobat 7.0 Professional的确是可以自动分幅,可惜不会按图纸零件分,会有很多的白纸被浪费,而且不好拼结,用PS处理后可以分部件打印,加上参考线还可以做精确分割拼接,比Adobe Acrobat 7.0 Professional的自动分幅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网友D:
熊哥的是个好办法,我去试试看

网友E:
我图纸都是手画的..呵呵...

网友F(2007-12-01):
图纸资料拿到做广告的店里,直接打到即时贴上,然后把图纸贴到kt上,用刀一划...........ok

网友G:
一般A4打印机都有加长打印功能,用PS做成A4宽的高度长点的72点阵图片,用打印机自定义纸张即可打印,纸张用80列连续打印纸裁成A4宽度,如果用80列复写打印纸就更好了,直接印在KT板上。

网友H:
看来10楼有办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