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啊 谢谢了

楼主(2006-06-19):
什么是
陀螺仪
感度?什么是尾舵混控?尾舵混控百分之四十是什么意思?
>陀螺仪NOR感度是什么意思?以“减”慢慢加大比如说百分之30是什么意思?
>陀螺仪为锁定模式是什么意思,锁定模式百分之30是什么意思?
我想搞懂,谢谢各位了.

网友:
感度简单说就是陀螺仪的灵敏度;尾舵混控我的理解就是陀螺仪的感度在40%;NOR应该旧似乎普通的意思;30%应该就是指导的这个参数
你搜索一下应该可以查到更多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