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嘉宝加了个尾灯,给点意见吧!

楼主(2006-06-19):
我把一个从会变色的光电鼠标上拆下来的LED灯焊在了JABO尾电机上.实际飞了一会儿,操作的感觉没影响.
尾翼低速旋转的时候,LED灯发红光,随着速度越来越高,颜色变蓝,一直到变白色.并且会闪亮.

我还有点问题:
一般这种LED灯工作的电压范围是多少?
我是串联在尾电机上好,还是并联好?
是否需要加电阻呢?
对尾电机的效率会有多大影响呢?

请高手指点.谢谢!!!

效果请看下面的视频:
http://www.pilifeng.com/jabo/JABO_LED.wmv

楼主:
怎么没人指点呢?
:(

网友:
串联和并联都可以的,应该是对尾马达的影像不大。
以前也有给尾马达串二级管的例子。
并联的话要注意加个几K的限流电阻。

网友:
二极管是不是要看看耐压是多大的?
尾马达最高工作电压和电流分别是多少?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的建议
:)

网友A(2006-08-04):
我给嘉宝加了个尾灯,给点意见吧

LED灯电压是3V,并联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灯电压是3V,并联好哦

不能串联吧,电流很大会烧的,并联只是要加个电阻限流就可以了,我就用330欧的电阻做,电流最大在15-35MA

网友:
不知道你是怎么加上去的``这么大的电池不会烧掉么??给的连接下载不了哦....什么也看不到..

网友:
七樓說的絕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