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6 rd6000 super

楼主(2006-06-19):
Hitec6 rd6000 super

本人有台电直36#. 都升级金属,450TH  好盈2A了.
但就是遥控太差,,现在想买个好点遥控对不起它门啊,
呵呵,FF9  9X等,太贵了..我还想玩玩卖金属36#搞别的电直
我不打算飞3D,只要遥控稳定..航线好,就行了
大家帮我选选吧.
                 谢谢大家了,,选的哪个多,我就买哪个了..
                           大家请喝

RD6000:

世界上第一次采用数字式悬停油门和悬停浆距调整,该级别完全可对应4种CCPMix。首次采用数字式微调方式,搭载了各种各样的先进功能,自投入市场以来,得到了世界各国模型爱好者的高度评价。为回应爱好者的心声和厚爱,以RD6000Sport为基础[RD6000Super]进行了功能升级。升级后最大的特点是将直升机所必备的飞行模式从以前的3种增加到4种。除悬停,自悬着陆以外,在上空飞行时可以设定2种飞行模式,可对上空筋斗和横滚等不同类型的动作分开进行设定,最大程度发挥遥控器和直升机的性能。并且,在4种飞行模式中的每一种模式上都可以单独设定油门曲线,浆距曲线,陀螺感度,混调,灵敏指数,舵角输出比率,微调等数据。以前只能储存4种模型数据的记忆功能也增加到了8种,这样可根据需要进行比较细腻的设定以对应不同的情况。比如每一架模型可根据弱风和强风设定2组不同的数据;此外,作为飞机用的功能,可以设定两种不同的襟翼量,并通过可以进行3个位置切换的开关来切换两种不同的襟翼量。作为6通道遥控器,已经具备了卓越的性价比的RD6000,通过这次功能升级,达到了一个更加完美的程度。

    继承以纵横滚动二元菜单设定方式,便捷快速的设定等独特优点。

    纵向和横向,无论哪一个方向都能够最快的,最少步骤的在各设定项目间进行二元的移动(纵横滚动设定方式),以最快的速度设定遥控器所有的功能。选择性目录可对所有的目录项目进行选择,并根据需要构成一个简单明了的目录,防止设定错误。另外,采用不需要后备电池的EEPFOM方式,丰富的混调方式,4种类型的变调制方式等(2种PPM方式,Stylust和INFINITY-660,2种PCM方式),各种到位的功能凝聚在根据人类工学设计的壳体之中。特地设在中上部位的显示屏幕,提高了可视效果,可以最小的视线移动确认显示屏幕上的情况。趋向中央部位设置的副翼舵、升降舵和尾舵的微调,使得飞行中调整起来更加得心应手,长时间的操纵也不感觉疲劳的遥控器,使遥控器与操纵者融为一体。

hitec optec 6:

Hitec OPTIC 6通道电脑遥控设备是韩国的一款6通FM/PPM/Q-PCM电脑遥控控制系统,8组飞行数据记忆,带高频头,JR/Futaba PPM双系统选择设定,模型名字的命名,双计时器设定,独立的ST1,ST2,ST3数字微调,开关设定选择功能,伺服舵机行程量的设定,伺服舵机大小舵量的设定,飞行曲线调整设定,防干扰安全模式设定,电动马达油门锁定/定速,熄火开关,ST1,ST2,ST3(熄火降落)飞行模式设定,陀螺感度设定,油門曲线设定,螺距曲线设定,上下轴设定,CCPM Swashplate 混控设定,混控式剎车功能,襟翼,副翼,升降组合控制,Reflex,EXP,EPA(ATV,TRAVEL),SUB TRIM。

单选投票, 共有 30 人参与投票
27.59% (16)
72.41% (42)

网友:
飞电直的话就买HITEC6通吧。性能差不多的。舵机还能用。
RD6000SUPER的话,舵机就没用了。不过,可以送我啊。

网友A:
还是RD6000 SUPER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  手感很好很柔和并且在这个价位上也是比较超值的 关于原配的舵机和接收机电池可以在二手市场卖了 无形中又降低了购买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RD6000 SUPER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  手感很好很柔和并且在这个价位上也是比较超值的 关于原配的舵机和接收机电池可以在二手市场卖了 无形中又降低了购买的价格。

你好,谢谢你的建议,但我想想。。HITEC 6的舵机,不是很好吗?。如果买了,不就也可以节约一比舵机费吗?而且功能也好像跟FF9差不多啊?
能在帮我说说吗?谢谢。。我只玩电直

网友:
也有这个选择的困惑,帮顶上去。

网友:
JR的2610也不错,全点阵液晶屏,D/R、感度、油门曲线、螺距曲线等都显示直观的坐标图。新手用能很快了解各种曲线。

网友:
关注。。。。。同样的困惑,同时想了解哪个控性价比更高。

网友:
顶起来,继续关注~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帮顶。
到目前为止,我还是不知道买哪个。
只好抛硬币决定了。。。刚抛了硬币,测试为H6,
等我拿到手了,写个报告。。给大家也了解下吧。。呵呵

网友:
我也是用H6,感觉不错!没用过RD6000,不清楚!

楼主:
大家好,到了最后我还买了RD6000SUPER (不含舵机,1400元,包邮。831的接收器)感觉真的不错。
功能很强大,整整花了我2天时间才把所有功能弄懂。现在调节起来非常方便,比原华科尔的不知道要好多少倍去了。
暂时根据自己所了解的。
RD6000SUPRE优点:价格便宜,(H6本来就贵点点),功能强大,很多功能还用不上。遥控器手感很好。数字微调真的很爽很爽!!!
RD6000SUPR缺点: 感觉没H6酷,电池只能用2个多小时(玩模拟跟本不够), 没中文说明书(汗死)

网友(2008-04-25):
引用 楼主:
大家好,到了最后我还买了RD6000SUPER (不含舵机,1400元,包邮。831的接收器)感觉真的不错。
功能很强大,整整花了我2天时间才把所有功能弄懂。现在调节起来非常方便,比原华科尔的不知道要好多少倍去了。
...

RD6000,不用开机盖机就可以改成RD8000的功能,8通的控,7,8通可以与其它通道混控,联动!!!!!

网友(2008-06-26):
回复 网友B:

玩模拟要拔掉晶体。又不会烧高频头,又省电,可以买个电池盒,再买8节GP的力再高(2000毫安,不自放电)我是RD8000这种用法,我玩模拟基本天天玩一个小时走有,已经两个多月了,还满格呢。

你选对控了。这控非常具有性价比。手感也很好。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谁知道RD6000的pcm接收机哪有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知道RD6000的pcm接收机哪有卖?

淘宝上搜下吧,只有原厂的可以用。别的不行

网友(2009-08-12):
不讲假话我认为RD6000(我用的RD8000)手感不输JR的控,菜单我也喜欢,很直观。但配PCM接收难了些。

网友(2009-12-25):
Sanwa的PCM接受太贵了,一个接受就可以买套6EX了,而且还很难买到淘宝上那家号称sanwa代理的周山模型这个PCM接受经常没货。
实在要用sanwa就买套RD8000然后改2.4G,RD8000比RD6000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