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还有这种功能?

楼主(2006-06-19):
舵机
还有这种功能?
开机后,油门马上以最高转速狂转,1秒后停止,然后又狂转。。。。。。
关发射机都没用,只能拔
电池
(可是冒着很大的风险) 。
回去检查,发现一只舵机很烫,且不能正常运转。
换了个舵机就没事了。
请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舵机坏了还能影响其它的通道。。。
另问,这舵机还有的修吗?

网友A:
是不是舵机有短路,使接收机电压降低了,导致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是舵机电机的电刷磨断了导致电机短路,可以自己修的,把舵机拆了,接好电源,设备,用手左右拧一下电机小齿,看看能不能转动,直到可以转动了,再多转10多秒就可以了,如果电机始终不转,需要拆开电机,把里面的电刷调整一下,不要短路就可以了。
维修后的电机寿命会缩短,建议不要用在尾舵之类的地方。

网友C:
晕,没有见过的毛病。

网友D:
确实会的...所以,所以有点毛病,马上就应该换掉...
电直CCPM的最好一次换3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