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小虾虾,请大家帮忙看看啊~

楼主(2006-06-20):
嘿嘿~全手工制作~成本极低,学FX的。。。。。也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做得不错啊!
楼主有图纸吗,还是自己凭感觉做的,
有尺寸吗

网友:
呵呵 三合板做的吧?
不错``
不过 你的浮筒角度好象有点不对``

楼主:
谢谢大家~~~

我这也是照着从网上下的图纸做的,也不知道哪里不对~尝试么,呵呵`把图纸分享给大家吧~

网友:
支持全手工制作.
如果是用家具三合板就会偏重.
那两根棒棒用的什么材料?是不是碳纤?

网友:
不错不错~~~~~~~~浮筒那里再瘦点就好了~

楼主:
嘿嘿~~~

那两根棒棒啊~`嘿嘿~说来惭愧。。。因为我是在学校,工具材料都没有,所以就就地取材,那两根棒棒其实就是筷子+AB胶,可别小看它门哦~~很结实的,我们N个同学都没有折断,强度绝对够啦~~~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网友:
速度高了,恐怕有问题的

最后的一个舱怎么不做成整体的?这个舱是装接受机和舵机的

网友A:
去买2条吊鱼竿的第2节几可以了~也就一共10块钱左右结实耐用.
楼上的大哥不用上班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两根棒棒啊~`嘿嘿~说来惭愧。。。因为我是在学校,工具材料都没有,所以就就地取材,那两根棒棒其实就是筷子+AB胶,可别小看它门哦~~很结实的,我们N个同学都没有折断,强度绝对够啦~~~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别太相信筷子的强度,我也曾经认为很强的,,买的商店最牢的筷,,看看吧,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哈~~当时没想到设备仓要做成整体的,所以现在也不好改动了,呵呵`
筷子好像是不太结实呵`哪天没事去渔具电看看吧

楼主:
应该上什么样的电机,电调,动力电池还有浆应该是多大的呢?

应该上什么样的电机,电调,动力电池还有浆应该是多大的呢?
船长400MM

网友:
上fx兄那一套動力裝置吧!應該足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买2条吊鱼竿的第2节几可以了~也就一共10块钱左右结实耐用.
楼上的大哥不用上班啊?

武汉今天是37度啊,实际温度要高几度的

提前下班了

网友:
不是吧。。。。。。。。。
我们这都热得快中暑了~都没人理我们~什么世道啊!我们免费蒸了一天桑拿~
筷子~还是考虑一下钢性的好~如果高速筷子变形的话~那就离西天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