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新手翼龙安装-炸机完全手册

楼主(2006-06-20):
工作太忙,才把从启迪购买的翼龙无刷安装上,试飞也是比较紧张,晚上7.30进行的,天快黑了,没办法,时间紧啊,那就只好炸之了。

一,电机安装

01直径60mm硬铝,下料,截个300mm长以后也能用得上。

02车工我现在不会干了也不敢干,怕受伤,,找个哥们车吧,平断面,切片2mm厚1个,4mm厚1个

03这活俺会,机身位安装孔划线钻孔

04攻丝M3.0,铝件攻丝很容易

05修整外形,厚垫的一面倒了圆角,我钳工活还不错吧。

06增加电机安装孔后的效果

07装入机身试试看

08四颗螺丝固定电机低盘,这东西好啊,固定牢固兼具散热片之功效。

二  机翼安装
10俺这里没有汽车装璜店,没办法把鼠标垫剪了两边用双面胶粘在机翼位做防滑垫了。

11泡沫胶涂得太多,把机翼腐蚀了一大片,只好用塑料片塞满,看来泡沫胶这东西不是多多益善啊

12用胶带纸沿纤维胶带粘接两个机翼,可以在现场操作,机翼方便拆卸

三  其他部件的安装
21碳杆尾翼安装孔偏了,手工钻孔并扩孔,方便调整水平尾翼安装方向

211选个材料作尾轮

22用收录机的压带轮做尾轮.

23尾轮安装在这里挺合适。

24接收机晶体与盖有间隙,用泡沫塞严

25电池安装在机头总感觉太重

26用泡沫抵住电池和接收机

四  炸之
31第一次起飞,飞了不过20秒后,垂直扎到山坡后的石头堆里,机头伤痕累累,起落架变成罗圈腿,胶带纸脱开,机翼分离了缓冲了不少力,机身的尾杆连接处些许变形,掰回来继续飞,尾管固定螺丝脱离,重新对好,上不紧了,无大碍继续飞继续炸之。

32第二次起飞了,飞了40秒,空中风大了点,顶风飞的很慢,想让他飞回来没找好方向,飞到我视野里的大树后面,完球,看不到了,等绕过树飞机不见了,跑过去看,挂在小树上了,机身尾杆连接处断裂,前机翼固定销干丢了,别的没事

33机翼保护的还行受损程度不大

34尾轮弹簧变铁丝

由于时间冲忙,试飞的时候已经是晚上7.30了,天要黑了,心情比较急切,又没飞过模拟器,还好炸得不厉害,主要还是翼龙耐摔,那么高的速度扎在石头堆里,愣是没咋地!

网友A:
呵呵,不错,你试着把填到电池安装位的泡磨粘几块在机头外面,你会发现比现在耐摔多了,虽然外观上有点不好看,呵呵!还有机翼最好固定在一起,以防空中解体!尾轮可以不要用粗钢丝做成滑翘代替,主起落架用自行车轮胎钢丝可以代替,很好做!
尾杆和机身连接处一定要加固,用热溶胶最简单,就是外观不怎么好看,呵呵!电池用镍的电机用无刷的要注意调整好 飞机重心位置!!!!!!

最后,好羡慕楼主有那么好的条件啊,车床什么的用起了方便多了,做出的东西又漂亮又结实,希望以后多为大家服务,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错,你试着把填到电池安装位的泡磨粘几块在机头外面,你会发现比现在耐摔多了,虽然外观上有点不好看,呵呵!还有机翼最好固定在一起,以防空中解体!尾轮可以不要用粗钢丝做成滑翘代替,主起落架用自行车 ...

主起落架用自行车 ... ,这招很好,我还准备到单位找个钢丝弯一个代替呢,我这里机加条件很好,有5轴加工中心呢,想做点啥都行。明天继续炸机,把机身炸烂,洗个模具注塑几个机身出来备用,呵呵。

网友B:
自行车辐条基本都是2mm或以上的吧,那太粗了,硬塞很可能挤暴安装架的,起落架的加强建议参考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96623&page=6

网友B:
身管连接处裂建议套热缩橡胶管,内滴几滴热熔胶后吹热缩紧,可以令人难以置信地恢复强度

网友:
不错,对于初学者来说很有帮助.......

网友B:
有这么好的机加工条件,就该把电机安装调到1CM,改配仿APC8038桨,用那桨动力足的同时电流下降N多,飞行更柔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么好的机加工条件,就该把电机安装调到1CM,改配仿APC8038桨,用那桨动力足的同时电流下降N多,飞行更柔更稳定

恩再加工一个电机座,调高1CM是不是推力位置太高了?
我有启迪的8060APC浆配2409-12电机适用不?

网友:
我靠!楼主强人啊!~~~~~~~~~~~~~太让人嫉妒了!这么多条件!!!!!!口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身管连接处裂建议套热缩橡胶管,内滴几滴热熔胶后吹热缩紧,可以令人难以置信地恢复强度

感谢stccs111等这么关照我这个新手,谢谢你们,
我的翼龙在机身固定碳管的螺丝处 的下边断裂了,我没有热缩管,我想用爽YY酸奶的塑料瓶剪个形下来,套在上面,然后用胶带纸绕几圈固定,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自行车辐条基本都是2mm或以上的吧,那太粗了,硬塞很可能挤暴安装架的,起落架的加强建议参考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96623&page=6

呵呵,不会粗的,我一直就用这个,好用啊,5毛钱一根比原配的强度好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这么好的机加工条件,就该把电机安装调到1CM,改配仿APC8038桨,用那桨动力足的同时电流下降N多,飞行更柔更稳定

顺便问下噶,是不是说如果使用2408-12铃铛,在电池同样电压和容量条件下,使用7060浆和使用8030浆得到的推力是后者大,而且工作电流会比7060浆还要低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么好的机加工条件,就该把电机安装调到1CM,改配仿APC8038桨,用那桨动力足的同时电流下降N多,飞行更柔更稳定

顺便问下噶,是不是说如果使用2408-12铃铛,在电池同样电压和容量条件下,使用7060浆和使用8030浆得到的推力是后者大,而且工作电流会比7060浆还要低啊?换句话简单的说也就是,由于工作电流比使用7060浆要低,那么在同样条件下使用使用8030浆会得到更大的推力,而且电池还会比使用7060浆耐用?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再加工一个电机座,调高1CM是不是推力位置太高了?
我有启迪的8060APC浆配2409-12电机适用不?

这1-1.5厘米我不敢说绝对没变化,不过不至于怎么就是.
2409-12的KV值为1650的,配7060/8038时最大油门都要近20A了,8060那桨配2409-18(KV1000)飞翼龙就够了,其实用2409-18飞翼龙很合适,仅比2408略贵一些,重16克对翼龙来说没感觉,同样配7-8寸的桨,动力差不多,但电流小很多,正好在电机的最佳效率点附近,留空时间长,电池电机负荷低,都得到良好的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stccs111等这么关照我这个新手,谢谢你们,
我的翼龙在机身固定碳管的螺丝处 的下边断裂了,我没有热缩管,我想用爽YY酸奶的塑料瓶剪个形下来,套在上面,然后用胶带纸绕几圈固定,行不行?

我看到很多人用类似的方法修补的效果都不好,好象AB胶是粘不住ABS的,热缩橡胶管在电子元件店有卖啊.
补充说明:我是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会粗的,我一直就用这个,好用啊,5毛钱一根比原配的强度好很多!

呵呵,那就好!我是觉得一来不好塞,轮得扩孔否则发涩不顺滑,最要命的是轮档安不上,可能是我没找到合适的小于2mm的辐条吧?
不过一般电动飞机的起落架软一方面是为了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软一些能吸能,对飞机本体的伤害小.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下噶,是不是说如果使用2408-12铃铛,在电池同样电压和容量条件下,使用7060浆和使用8030浆得到的推力是后者大,而且工作电流会比7060浆还要低啊?谢谢!

你是说2409-12还是2408-12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1-1.5厘米我不敢说绝对没变化,不过不至于怎么就是.
2409-12的KV值为1650的,配7060/8038时最大油门都要近20A了,8060那桨配2409-18(KV1000)飞翼龙就够了,其实用2409-18飞翼龙很合适,仅比2408略贵一些,重16克对 ...

也就是说2408-12电机,不管配什么浆使用,电流都比2409-18电机配相同浆的工作电流大很多了,对吗?
原因是2408-12电机的KV值比2409-18电机大,这样在使用相同的浆的时候,虽然推力差不多但是后者由于KV值低,所以工作电流也就低了,对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