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玩油固~~~

楼主(2006-06-20):
想问问大家,刚开始玩油固是买25的练习机好还是买40的啊???
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A:
40,大点的飞机稳定性好,速度也好控制

网友B:
40的好一點
40級的好一點..穩定,,風大一點也不用擔心...

网友C:
40练习机,40--47的发动机。

楼主:
知道了,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那这两款飞机的发动机(三叶)的价格能相差多少???

网友A:
差不太多

网友D:
三叶的发动机40和46的差不多,52的比40和46的还便宜(我买的时候记得是这样)
另外40的发动机和46的重量相差也很小,但46输出更大.飞机选用1.6米翼展左右的练习机差不多
XY的小金星就是好选择